[MM32硬件]
求方案

楼主(2022-08-08):
要求支持TCP/IP,可通过网络远程下载程序,4个串口以上,能本地存储少量数据。选什么型号比较好?

网友A:
这个只能选择带以太网MAC控制器的

网友B:
带以太网的本身就少,对照芯片的资源来选型就可以了。

网友C:
这需求不高啊

网友D:
这找个型号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E(2022-09-14):
只能选带以太网的

网友F(2022-10-15):
建议选择带以太网的高端MCU毕竟网口信息数据量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