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电机开发板驱动电机无反应

楼主(2022-08-08):
翻箱找到了一块7801开发板,尝试驱动BLDC电机带HALL传感器,debug模式下能读到扇区和母线电压,但start电机无反应,MOS也没听到电流声。串口连接motor studio,无故障信息,点启动无法启动。感觉驱动电路没有正常工作。跳线设置了010  电机额定是运行在50V左右,手头这个电源最大30所以只供了30V直流电源显示电流为0。。。请问下还有可能是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跑的例程是BLDC-APP 极对数和转速都按照说明设置过了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驱动波形对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驱动波形对不

看一下板子供电,控制板和驱动板是分开供电的,两边都要供电才可以

网友C:
控制板的电源和驱动板肯定不一样的,控制板的电源驱动不了电机

网友D:
用手摸一下 电源发热吗

网友E:
确认一下是否电机堵转了

网友F:
电源导通了吗

网友G:
两边的供电需要共地吗

网友H:
测量一下供电电压下降了没有

网友I:
二者的供电电压相差多少啊

网友J(2022-09-09):
两边都要供电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