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中的HALL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2022-08-08):
hall到底是个什么信号,
作用是什么,
mcu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听着像是传感信号,是不是数位置用的

网友B:
电机手册中没有介绍吗

网友C:
采样计数吧

网友D:
是不是电动机接信号线接触不良啊

网友E:
控制器电动机初始角与实际电动机初始角相差太大了吧

网友F:
可能是电动机控制器故障

网友G:
排除接插件问题(检查电动机数据线应无线断、针歪、针断等不良现象,确保连线接触良好)

网友H:
更换控制器试试看

网友I:
重新测试电动机初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