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点数码管+ADC

楼主:
dc, AD
@安小芯
感谢论坛给与测评机会,得到板块爱不释手。
感谢论坛袁大神的指导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gif
1.下面我先上原理图:
原计划使用原理图:

2.核心板与功能板飞线,理解一下,为什么要档住相关的。
3.功能:结果只用了串口,ADC,数码管,灯,按键;点亮LED,按健控制数码管显示,串口打印相关的值(ADC)和固定的字,定时器。
4.上一个才艺:
a:点亮LED说明功能跑起来了。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A
#define LED1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A
#define LED1_GPIO_PIN         GPIO_PIN_1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A
#define LED2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A
#define LED2_GPIO_PIN         GPIO_PIN_7

#define LED1_ON                {LED1_GPIO_PORT->PBSC =LED1_GPIO_PIN;}
#define LED2_ON                {LED2_GPIO_PORT->PBSC = LED2_GPIO_PIN;}

LED_Initialize(LED1_GPIO_PORT,LED1_GPIO_PIN | LED2_GPIO_PIN );//GPIOA

LED1_ON;
LED2_ON;

b:定时器6使LED2闪烁
      TIM_TimeBaseInitType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NVIC_InitStructure;//

      RCC_Pclk1_Config(RCC_HCLK_DIV4);//APB14分频 得到Pclk1为32MHz
      RCC_APB1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1_PERIPH_TIM6);//使能Timer6的时钟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ializes(&NVIC_InitStructure);

      TIM_Base_Struct_Initialize(&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   = period;//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Prescaler= prescaler;//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ClkDiv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CntMode  = TIM_CNT_MODE_UP;//向上计数
      TIM_Base_Initialize(TIM6,&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Base_Reload_Mode_Set(TIM6,TIM_PSC_RELOAD_MODE_IMMEDIATE);//立即重装载

      TIM_Interrupt_Enable(TIM6,TIM_INT_UPDATE);

  TIM_On(TIM6);

在中断中TIM6_IRQHandler  LED2_TOGGLE;部分略过。
c:串口打印

配我就不发出来了。
      if(USART_Interrupt_Status_Get(USART1, USART_INT_RXDNE) != RESET)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CH=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Usart1_Printf("%c",CH);
           USART_Interrupt_Status_Clear(USART1,USART_INT_RXDNE);//clearUSART_INT_RXDNE flag
      }
d:ADC检测NTC的值

用的是PB13  PB14脚。此处又略过配置
ADC_Value =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5_PB13,5);    //ADC_IN15     pcb NTC
ADC_Valuea =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6_PB14,5);//ADC_IN16  外部NTC
e:按键控制数码亮
           if(KEYi== 1){
                 COM0_OFF;
                 SEG0_OFF;SEG1_OFF;SEG2_OFF;SEG4_OFF;SEG6_OFF;
                 SEG3_ON;SEG5_ON;
           }else
           if(KEYi== 2){
                 COM0_OFF;
                 SEG5_OFF;SEG2_OFF;SEG6_OFF;
                 SEG3_ON;SEG4_ON;SEG1_ON;SEG0_ON;SEG6_ON;
           }else
           if(KEYi== 3){
                 COM0_OFF;
                 SEG0_OFF;SEG2_OFF;
                 SEG4_ON;SEG3_ON;SEG1_ON;SEG5_ON;SEG6_ON;
           }else
           if(KEYi== 4){
                 COM0_OFF;
                 SEG4_OFF;SEG6_OFF;SEG0_OFF;
                 SEG2_ON;SEG3_ON;SEG1_ON;SEG5_ON;
           }else
           if(KEYi== 5){
                 COM0_OFF;
                 SEG3_OFF;SEG0_OFF;
                 SEG4_ON;SEG2_ON;SEG1_ON;SEG5_ON;SEG6_ON;
           }else{
                 SEG3_OFF;SEG0_OFF;
                 SEG4_OFF;SEG2_OFF;SEG1_OFF;SEG5_OFF;SEG6_OFF;
           }
           if(GPIO_Input_Pin_Data_Get(KEY2_PORT,KEY2_PIN) == PIN_RESET)
           {
                 SysTick_Delay_Ms(50);
                 if(GPIO_Input_Pin_Data_Get(KEY2_PORT,KEY2_PIN) == PIN_RESET)
                 {
                      KEYi++;
                 }
                 while(GPIO_Input_Pin_Data_Get(KEY2_PORT,KEY2_PIN) == PIN_RESET);
           }
就只弄了这些,有些配置没有上传上来,太多了,等下长篇大论了。

网友A(点评):
ADC配置的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B(2022-08-08):
坐等长篇大论了

楼主:
不要看我笑话啊

网友C(2022-11-01):
这个使用dma+adc实现的吗

网友D:
12bit最高采样速率高达4.7Msps的高精度ADC。

网友E:
N32G430的ADC支持高达16个外部采样通道

网友F:
N32G430的ADC稳定行怎么样

网友G:
N32G430系列MCU是国民技术近期推出的新品。

网友H:
支持单端模式和差分模式采样吗?

网友D:
adc的触发方式是什么

网友I:
楼主可以参考看看你的工程吗?

楼主(点评):
可以的,私聊

网友I(点评):
回复 楼主: 可以加个QQ吗?

网友J(2022-12-01):
支持多少个外部采样通道?

网友K:
这个芯片是否兼容stm32的芯片呢?

网友L:
单片机入门的首先

网友M:
是否有自带蓝牙或者wifi的芯片呢?

网友D:
芯片自带烧录工具,非常的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自带烧录工具,非常的实用。

是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否有自带蓝牙或者wifi的芯片呢?

没有呢

网友N:
高性能Arm Cortex-M4F为核心,高达128MHz主频

楼主:
引用 网友N:
高性能Arm Cortex-M4F为核心,高达128MHz主频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O:
N32G430F8 有业务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