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的SPI多字节写入,波形却只有一字节

楼主(2022-08-08):
void SPIWriteMultiByte(uint8_t *pBuf,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i;
        uint8_t temp;
        PIN_CS_L;
        M0P_SPI0->SSN&=~(1<<0);
        for(i=0;i<length;i++)
        {
                /*查询等待TXE发送缓冲器状态标志*/
                while(M0P_SPI0->STAT&(1<<2)==0);
                M0P_SPI0->DATA = *(pBuf+i);
                /*查询等待RXNE发送缓冲器状态标志*/
                while(M0P_SPI0->STAT&(1<<1)==0);
                temp = M0P_SPI0->DATA;
        }
        /*查询等待TXE发送缓冲器状态标志*/
        while(M0P_SPI0->STAT&(1<<2)==0);
        /*查询等待busy总线状态标志 0-空闲  1-正在传输*/
        while(M0P_SPI0->STAT&(1<<3)!=0);
       M0P_SPI0->SSN|=(1<<0);
        PIN_CS_H;
}
这么写有什么毛病吗?难

网友A:
你是怎么抓取字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抓取字节的

使用的示波器,在写入DATA寄存器数据后加一些延时就能出现多于一字节的波形

网友A:
能仿真么?或者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网友B:
逻辑分析仪看看

网友C:
每包前后都有标识位的吧

网友D:
你用示波器抓的,抓的范围大吗?有没可能两个字节中间间隔太大?

网友D:
可以把示波器抓到的图发出来,这样大家好分析!

网友E:
spi配置成什么模式了

网友F:
每包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多久呢

网友G:
这个字节是固定的波形吗

网友H:
在线仿真一下

网友I:
除了多出来的字节 其他正常字节可以发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