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如何通过I2C做在线程序升级?请教做过在线升级的朋友。

楼主(2022-08-08):
GD32F350如何通过I2C做在线程序升级?
我的想法是自己写一个接收数据,解包,然后烧写FLASH的update()函数,然后通过制定地址链接,把这个函数放到最后几个BLOCK空间。不过有个问题,由于我接收应用程序用到了I2C收发中断程序,这样是否意味着收发中断也得定位链接到最后几个BLOCK空间?总感觉还有中断跳转的部分没有考虑到。哪位有经验指点一下。万一不行,是否update函数不用中断就稳妥了?(前提:我现在应用代码实现I2C接收数据并把数据写入FLASH功能已经OK了)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一下IAP + APP这种代码结构,你想做的update功能就是IAP,IAP放在flash最前面,每次系统启动都会运行IAP,检查是否要更新,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跳转到后面的APP区域,如果需要更新,则接收数据,烧写APP区域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一下IAP + APP这种代码结构,你想做的update功能就是IAP,IAP放在flash最前面,每次系统启动都会 ...

谢谢了!

网友B:
很少有用i2c做升级的,

楼主:
对啊。都是串口的多。只是我们是PCIE卡中设备,只有I2C接口。没有串口的。思路搞清楚了,其实也一样。

网友C:
gd官方有i2c 的iap例程,联系自己的代理商索取吧

网友D:
我还从没有通过iic升级过

网友E:
这样的升级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F:
还有其他的在线升级方式吗

网友G:
gd官方有i2c 的iap例程

网友H:
这些程序应该都可以免费得到

网友I:
定位链如何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