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_51入门知识积累__常用工具(二)

楼主:
万用表是一种带有整流器的、可以测量交、直流电流、电压及电阻等多种电学参量的磁电式仪表。对于每一种电学量,一般都有几个量程。又称多用电表或简称多用表。

万用表
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红色表笔接口代表信号的输入端,黑色的是公共端。
万用表上符号含义的简要说明:
直流电压(DCV):有时用V–代替。 用于测量诸如电池之类的直流(DC)电压。
交流电压(ACV):有时用V〜表示代替。 此设置用于测量来自交流电源的电压。
电阻(Ω):测量电路中电阻。 数字越小,电流越容易流过,反之亦然
连通性:通常用波浪或二极管符号表示。又称蜂鸣档。用于检测同网络节点的通断。也可用于测量Led的好坏。
直流电流(DCA):直流电流,串联在电路中。
交流电流(ACA):交流电流,串联在电路中。
万用表还将具有两个或三个端口,用于插入探针。
COM端口代表“ Common”,黑色探头将始终插入该端口。
VΩmA端口是电压,电阻和电流(以毫安为单位 )的首字母缩写。 用于测量电压,电阻,连续性和小于200mA的电流,将红色探针插入此处。
当您测量大于200mA的电流时,都会使用20ADC端口(或20A)。 很少使用
打开万用表,将探头插入各自的端口,然后将选择旋钮设置为DCV部分中的最高数值。当不知道被测物体的电压范围,最好从最高值开始,然后逐渐降低直到获得准确的读数。通常在单片机等数字电路中,电压选择为20V开始。
如果将选择旋钮设置为一个比要测试的物体的电压低的数字值,则万用表将仅显示“ 1”,表示它已过载。
通常不使用电流表,测量电路的电流是一件麻烦事,因为我们需要将电路断开,将电流表串联进去。
同样,如果您不知道您要测量的电流范围,建议将红表计插入20A挡位测量,不然容易烧毁万用表。测量交流电流不是一个好想法,通常我们使用钳形电流表来检测电流,这样会更加的安全。
打开万用表,将探头插入各自的端口,测量电阻。
使用此挡位将更加的多,在实际的电路中,电路问题大多数需要这个挡位,当连接到一个连通的电路中,您的万用表将发出蜂鸣声。您还可以通过使两个探针相互接触来测试连续性功能是否在万用表上正常工作。
实际上,您还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去测量小功率的Led的好坏,红表笔将带正电,黑表笔带负电,以此测量Led灯的好坏
测量先看挡,不看不测量测量不拨挡,测完拨空挡测R不带电,测C先放电测R先调零,换挡需调零测I应串联,测U要并联极性不接反,单手成习惯
这些是一些基础知识,但请务必仔细阅读万用表的手册以获取任何详细信息。 本指南是您入门和开始工作的起点,并且上面显示的某些内容在您的特定型号上很可能会有所不同。
游标卡尺(VERNIER CALLIPER),是一种测量长度、内外径、深度的量具。
游标卡尺由主尺和附在主尺上能滑动的游标两部分构成。
主尺一般以毫米为单位,而游标上则有10、20或50个分格,根据分格的不同,游标卡尺可分为十分度游标卡尺、二十分度游标卡尺、五十分度格游标卡尺等,游标为10分度的有9mm,20分度的有19mm,50分度的有49mm。
常用游标卡尺按其精度可分为3种:即0.1毫米、0.05毫米和0.02毫米。精度为0.05毫米和0.02毫米的游标卡尺。
游标卡尺的主尺和游标上有两副活动量爪,分别是内测量爪和外测量爪,内测量爪通常用来测量[内径](,外测量爪通常用来测量长度和外径。

在主尺上读出副尺零线以左的刻度,该值就是最后读数的整数部分。图示33mm。
副尺上一定有一条与主尺的刻线对齐,在刻尺上读出该刻线距副尺的格数,将其与刻度间距0.02mm相乘,就得到最后读数的小数部分。图示为0.24mm。
将所得到的整数和小数部分相加,就得到总尺寸为33.24mm

选择高品质的元器件是电路良好运行的基本保证,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原厂授权 正品保障,品类齐全 一站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