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MAX485

楼主(2022-08-08):
      求解!想请问一下  这个485电路工作原理! 还有 为什么 P管 要这样 接!!!!!!

就是剩一个IO呗 自动切换收发

网友A:
         用串联电路电阻分压原理就能明白了。
          一,PB4低电平时,R5和R12对3.3V分压,R12分得的电压为:3.3÷(10k+100)×100=0.03(伏),因此U1判定DI脚为低电平。
          二,  “这图里面的P管低电平导通了”,电流从3.3V电源出发,流过“P管”,然后经过两条线路流到地去:(1)  经过R9流到地去,(2)  经过R8和R13流到地去。这些电阻两端都会有电压,因此不是“ 这图里面的P管低电平导通了不是流到地去 变成0V了? ”
        P管没导通时,没有电流流过R8和R13,这两个电阻的电压都是0V,DE脚也是0V,是低电平。
         P管导通后,P管的2脚变成3.3V,R8和R13对3.3V分压,R13就分得了电压(楼主计算一下?),这个电压就是DE脚的电压,也就是DE脚的电平变高了。

谢谢!

网友B:
收发自动控制

网友C:
单片机端485我都不用自动收发控制,因为驱动极度不平衡。

网友D:
实际上那就是一个反相器。因为那个DE的控制和 TX 电平正好是反的。
这种用MOS管或者三极管的办法,都是为了省钱。

可以直接从MCU上引出一个IO,单独控制那个DE。
当然,如果用光耦隔离的话,还是免不了用那个反相器。

不过一般我都用一个74HC1G00来实现,省心,稳定,也不贵。

网友E:
这种自收发,应用于高速波特率下,不稳定。不推荐使用。

网友F:
作用就是通过TX信号控制mos管的导通与截止,从而间接控制458收发器的收发使能信号,实现收发自动控制。

网友G:
建议正经项目不要这么用,点对点收发可能发现不了问题,一旦组网,各个节点120欧电阻解法不对的话,波特率低也没用,直接就不通了

楼主:
请教一下 ! 这个电路 为什么  用上了P 管 而不是 NPN三极管? 还有自动收发 DI脚不是接地的吗?

DI可以接地,也可以不接地
DI如果接地,怎么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那就是一个反相器。因为那个DE的控制和 TX 电平正好是反的。
这种用MOS管或者三极管的办法,都是为了 ...

能不能 详细 阐述一下 这个 电路的工作原理 是如何 自动收发!这跟我 在网上 查到的 自动收发 电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自收发,应用于高速波特率下,不稳定。不推荐使用。

能否 说下 不稳定的因素在方面么?菜鸟请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否 说下 不稳定的因素在方面么?菜鸟请教!!!

不如反过来想想,一个晶体管芯片商设计和制造角度很容易集成到芯片内部去,为何还把收发使能脚单独引出来呢?所以用一个IO去切换收发才是正确的,否则都是耍流氓。

有些场合可以,就是他这类电路,计算好电容和放电电阻,原理就是将电容电阻时间常数加大到至少1个byte时间,也就是只要有低脉冲,发送脚最快1个byte才反转成接收状态,这样几乎对波形没影响;问题是接收机不能立即返回(发送机还有一个字节的发送状态,虽然不发送数据),不过我这种应用都是modbus协议,要求有3.5个字节周期判断帧结束,所以不影响;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否 说下 不稳定的因素在方面么?菜鸟请教!!!

会影响脉冲的宽度,0/1宽度不一样;还有楼上也说了就是总线不平衡,应该是A/B对是>0.2V/<-0.2V,变成0/0.2V了;还有你电路的A/B上下拉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 说下 不稳定的因素在方面么?菜鸟请教!!!

要分析原因,得首先分析这个自收发的原理。
我们知道,在TX空闲时,TX脚是高电平,而485芯片工作在TX模式时要求DE脚 为高,所以通过这个自收发电路不难看出,它是利用TX空闲(RX接收模式)时DI脚高电平,DE脚低电平;TX发送(RX空闲模式)时DI脚低电平,DE脚高电平这个特点。
那么这样问题就来了,在每次发送的过程中,比喻串口设置8N1,每发送一个bit,TX信号都有一个高低电平变化的过程,这样的话,根据上面的分析,485芯片就会在每发送一个bit 的数据时切换一次收发模式。当发送一个字节(8bit)时,它就切换了8次这种收发状态。
我们又知道,硬件电路在进行状态变化时,从变化开始到信号稳定,它是需要变化时间的,这就是我们平时讨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样,当频率高到一定值(大于等于485芯片要求的RE/DE转换时间,这里假设芯片都是理想状态),芯片的工作逻辑就会出现错误。
我以前实测,在大数据长时间拼包状态,自收发模式不能超过38400波特率,否则丢包现象严重。当然,不同的芯片型号,这个参数有区别。也许有些芯片在115200模式也能正常
这理有一个小技巧可以优化,就是在图上的R12电阻上并联一个102~104的电容加速。

@cjseng :说错了,发送FF需切换2次
发送一个字节并不需要切换8次,发送一个字节FF,只需切换一次,发送0xAA,需切换10次

网友J:
上下拉电阻是不是搞反了,一般A端是接上拉,B端接下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影响脉冲的宽度,0/1宽度不一样;还有楼上也说了就是总线不平衡,应该是A/B对是>0.2V/ ...

其实 我而 觉得 这个 上下拉  是不是 搞反了?  但是 这个电路 又是用开的!!!

电路能用和正确不是一致的,就这个电路而言,如果你只是2台设备链接不会出问题,但要是10台8台以上,R10这个电阻不能焊接必须外接且最多2个;多台连接上下拉电阻相当于并联,10台相当于510欧了,如果线路上有电阻就无法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下拉电阻是不是搞反了,一般A端是接上拉,B端接下拉的

是的!我查阅网上的 电路都是 你说的 !但是 这个电路 又是用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分析原因,得首先分析这个自收发的原理。
我们知道,在TX空闲时,TX脚是高电平,而485芯片工作在TX模式 ...

问题1:是利用TX空闲(RX接收模式)时DI脚高电平,DE脚低电平。
           DI脚的高电平,也就是TX脚高电平,是R18/10K电阻上拉到3.3V给的,高电平吗?
但是 DE脚 要得到 低电平,不是 需要 TX脚 也就是 PD2脚 给出个 低电平 去 导通 PMOS 管 来 把 3.3V 拉到 地 来 使 DE/RE这个2脚 得到低电平 使能 ,  从而 使芯片 转换到 接收模式?
但是这个电路 TX脚 我不给 低 电平 PMOS 不导通 !还有个 R26/10k的电阻下拉到底地!DE脚不也一直是低电平,不也一直是 接收状态? 怎么 转换到发送状态?

其实!就是 看不懂 这个电路的 PMOS 是怎么 来 控制 RE/DE这2个脚的 高低电平的 转换(接收跟发送状态的切换)还有 这个R26 电阻一直是 拉到地 那RE/DE脚 不就是一直是低电平(一直是接收状态)?

还有 TX脚 我给 低电平 但是 R18/10K电阻 又是上拉到 3.3V 的(高电平) 这样不冲突吗?难道是R25电阻在中间隔开的原因???  纯白 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那就是一个反相器。因为那个DE的控制和 TX 电平正好是反的。
这种用MOS管或者三极管的办法,都是为了 ...

DE 脚 由R26电阻下拉到地 一直是低电平 !我的PMOS 导通了 也是 低电平!那这样 不就是一直都是接收状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DE 脚 由R26电阻下拉到地 一直是低电平 !我的PMOS 导通了 也是 低电平!那这样 不就是一直都是接收状态 ...

你这个电路,与其它自收发电路不一样,常规的用法,都是用N型管子,DI脚接地。只控制RE/DE脚来切换收发模式达到自动发送的目的。
但原理还是一样的,PB4低电平,通过R12使DI脚变低,同时因为是P管,低电平导通,使DE脚变高,控制485为发送模式。反之则是接收。但不管怎么样,原理一样,都是在反复切换发送和接收模式。
另外你的AB线上下拉电阻真的是反了。要理解485总线AB线的原理,它是差分信号,空闲时要求是高电平,即A>B是1,反之是0。接反以后,有可能导致空闲时A<B,而UART规定的起始位也是低电平。这样变会被芯片认为一直是总线占用状态导致通信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与其它自收发电路不一样,常规的用法,都是用N型管子,DI脚接地。只控制RE/DE脚来切换收发模 ...

PB4低电平,通过R12使DI脚变低,同时因为是P管,低电平导通,使DE脚变高,控制485为发送模式。反之则是接收。

问题一:
PB4低电平,通过R12使DI脚变低 如何变低的?不是还有 个R5/10K的3.3V上拉电阻么?

问题二:同时因为是P管,低电平导通,使DE脚变高?  这图里面的P管低电平导通了不是流到地去 变成0V了? 怎么使DE脚变高? 而且 还有 那个 R13电阻    !!!!

网友E:
引用 楼主:
PB4低电平,通过R12使DI脚变低,同时因为是P管,低电平导通,使DE脚变高,控制485为发送模式。反之则是接 ...

你得好好再复习一下电路基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得好好再复习一下电路基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得好好再复习一下电路基础了

能不能 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