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驱动的疑问

楼主(2022-08-08):
遇到了用一个三极管驱动 8-10个三极管的问题(不能用芯片唉),想到了两种方式,不知道那种更可靠,请讨论。图中三极管和光耦全在开关状态工作,对时间要求不高,三极管 Q2 - Q11基极电流分别控制在2mA 左右。

网友A:
1与2 相位不同,1的光耦输出导通后仍有点压降,有可能使Q1不能关断。
相对而言2要好些,但是要改进一下,光耦与R2交换,光耦输出加一个电阻,5V、12V换成同一个电压,看你需要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与2 相位不同,1的光耦输出导通后仍有点压降,有可能使Q1不能关断。
相对而言2要好些,但是要改进一下,光 ...

您说的对。再问您一个问题,这种驱动方式,对Q2-Q11的基极电流是否存在分配不均衡,就是害怕有三极管可能无法工作在开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与2 相位不同,1的光耦输出导通后仍有点压降,有可能使Q1不能关断。
相对而言2要好些,但是要改进一下,光 ...

您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打字就行了,不用画图。

网友B:
光耦和Q1都用发射极输出吧,都接12V,我就是如此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和Q1都用发射极输出吧,都接12V,我就是如此做的。

先谢了,这样实际上是达林顿接法,原来想过,但一直害怕光耦的暗电流导致误触发,因此拿不准。

网友C:
光耦输出之后,不需要5V电压,直接都用12V。

那个三极管用PNP管。

有上拉电阻,不用担心光耦的暗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再问您一个问题,这种驱动方式,对Q2-Q11的基极电流是否存在分配不均衡,就是害怕有三极管可能 ...

当前Q2-Q11每个三极基极都串了电阻,不存在分配不均,不用怕。
我暂无更好的方法,就看实际情况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输出之后,不需要5V电压,直接都用12V。

那个三极管用PNP管。

感谢回答,先做个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Q2-Q11每个三极基极都串了电阻,不存在分配不均,不用怕。
我暂无更好的方法,就看实际情况如何了。 ...

麻烦您了,准备打样做个小板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了,这样实际上是达林顿接法,原来想过,但一直害怕光耦的暗电流导致误触发,因此拿不准。 ...

一个下拉电阻的事。现代的光耦,暗电流小到可以忽略。

楼主:
先感谢各位,根据大家的建议,准备这样试试,光耦电源那里加个跳线,看5V和12V的状态。

网友C:
那个R2电阻要改一下,改成串联分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