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如何更方便地使用泰克示波器的FFT软件分析功能

楼主(2022-08-08):
    一般在用示波器查看波形的时候,都是直接将波形的频率参数显示出来,如果波形的频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用这种方式观察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波形是变频的,而且频率变化比较快的情况下,直接观看频率就比较麻烦了,要想知道当前波形频率的变化范围,就只能一边滚动波形,一边查看频率。比较耗费时间,而且准确性也比较低。

    如果示波器带有FFT功能的话,那么就可以直接使用FFT功能区分析波形的频率变化范围。

    现在用泰克MDO3014示波器演示一下,如何使用FFT功能。

    这是捕获的一组频率变化的波形。

    下来按示波器右边数学按钮,这时候示波器底下会出现一行菜单,按下FFT下面对应的按钮。

    接下来按右边第一个按钮,选择信号源通道,然后使用最上面的旋钮,也就是旋钮a,选择通道2,通过示波器上也可以看到FFT信号源底下有个a2的符号,意思就是通过旋钮a选择信号源。

    按第二个按钮,使用旋钮a选择线性均方根。

    按第三个按钮,然后通过旋钮a选择Hanning功能。

    按第四个按钮,然后通过旋钮a选择要显示频率的中心频率点。旋钮b可以设置水平网格频率分辨率。

    可以看到屏幕上有一条红线,这个红线的最左边频率最低,最右边频率最高。这里设置的最中心频率也就是这条红线在显示屏上中心位置的频率。

    设置好之后,按示波器最底下FFT对应的按钮,将示波器屏幕右边的设置显示关掉。

    这时候通过旋钮a可以调节这个红色波形的水平位置,调节到屏幕的合适位置方便观看。

    旋钮b可以设置红色波形的幅度高低,这里这是的是100mv每格,通过旋钮b将波形幅度调节到方便观察的大小。

    接下来打开光标按钮,这时就可以通过光标按钮测量捕获到波形的频率了。

    将通过旋钮将光标a调节到最左边的一个脉冲上,屏幕右上角就会显示a光标当前位置的波形频率为29.76kHz,然后将光标b调节到右边,屏幕右上角显示b光标当前位置的频率为37.13kHz。也就是说当前这个波的频率变化范围就是30K到37K左右。

    屏幕上红色波形的每一个脉冲就代表一个频率点的变化,通过脉冲的个数也可以看出频率变化情况。想要读哪个脉冲的频率,可以直接通过调节旋钮a或者b,然后直接在屏幕上观察就行。

    除了可以在示波器屏幕上看FFT波形之外,也可以用电脑上位机软件在电脑上分析FFT波形。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如何用电脑上位机软件查看FFT,我们用电脑连接上示波器之后,可以选择FFT分析的通道、单位和窗口类型。

    保存好采集设置之后,点击采集就可以获取到FFT波形,也可以在右侧状态栏中设置采集次数和延时,看到水平刻度和垂直刻度的参数信息,也可以打开光标进行自定义测量。

    在上位机软件上点击放大镜可以,放大FFT的波形查看波形细节,便于实现更精确的分析。

    在上位机软件中点击结束之后,上位机软件会自动记录下的测试数据,并自动保存在历史记录中,便于我们以后再进行分析。

    用电脑上位机软件进行FFT分析,我们用电脑做变频波形数据的查看、处理、分析和传送时,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