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中上电复位的原理

楼主(2022-08-08):
电容是隔直通交的,电容不是等效为断路吗。可是为什么说电源通上后复位端的电平就变为高电平了。

网友A:
电容两端电压不会突变,刚刚上电时,被拉高,然后慢慢充电降低。

网友B:
忽略了电容可以充放电

网友C:
刚上电的瞬间,对电容而言,是一个高频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两端电压不会突变,刚刚上电时,被拉高,然后慢慢充电降低。

可以再请问一下,网上讲解说的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是什么意思吗?电阻另一端接的是地。

网友D:
楼主学习一下RC充放电电路的知识。

网友E: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通电瞬间相当于闭合短路,两端电压为0,随着两端电荷的堆积,它两端电压逐步上升。最终等于节点电压。

谢谢!

网友F:

RC复位电路中,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个缓慢上升的过程,最终电压会达到VCC幅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学习一下RC充放电电路的知识。

好的,谢谢

网友G:

上电时为0,充满后RST脚电平在一定范围内抗干扰。

网友H(2022-10-08):

这是复位设计的一大机会,切记不能仅接电容或悬空。如果复位很重要,就必须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