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H32V103内置温度传感器的疑问?

楼主(2022-08-09):
问题1: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问题2:代码部分:

  1. u16 get_adc(u8 ch)

  2. {

  3.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4.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5.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6.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7.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float get_temperature(void)

{

    u32 adcx;

    float temperate;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6,20);

    temperate=(float)adcx*(3.3/4096);

    temperate=(1.43-temperate)/0.0043+25;

    return temperate;

}

进行20次平均之后的结果,是不是将这个数值增加的话,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网友A:
实测一下吧,给你个数据,你敢信吗

网友B:
自己实测一下

网友C:
别想了,CH32V103的

STM32F1的

基本可以放弃实用性了

网友:
这个有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D:
很少用到这个的

网友E: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