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分享一个管理功能模块和外设驱动的框架

楼主(2022-08-09):
一个好的代码架构直接影响项目的质量,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管理功能模块和外设驱动的框架:BabyOS.

BabyOS是什么?
BabyOS适用于MCU项目,它是一套管理功能模块和外设驱动的框架
对项目而言,缩短开发周期。项目开发时选择适用的功能模块及驱动。直接进入功能代码编写的阶段。

对工程师而言,减少重复工作。调试过的功能模块和驱动代码放入BabyOS中进行管理,以后项目可以直接使用,去掉重复调试的工作。

适用项目
使用裸机开发的项目推荐基于BabyOS进行。

前世今生
说一说编写BabyOS原由
................
目前使用MCU裸机开发的项目不会很庞大,大多有两个要求:开发时间和产品功耗。99.874%产品是电池供电,功耗是重点考虑对象。工程师开发的多个项目之间总会碰到相同的功能点,那么是否可以有套代码框架可以容纳已经做过的功能点,去掉重复的工作,加快产品或者demo的开发。

楼主:
功耗的考量
出于功耗考虑,对外设的操作是:唤醒外设,操作,最后进入休眠。这样的操作形式和文件的操作很类似,文件的操作步骤是打开到编辑到关闭。

因此将外设的操作看作是对文件的操作进行。每个外设打开后返回一个描述符,后续代码中对外设的操作都是基于这个描述符进行。关闭外设后回收描述符。

所以外设的驱动中打开和关闭的操作执行对设备的唤醒和睡眠。利用描述符来操作外设还有一个好处是,当更换外设后,只需更换驱动接口,业务部分的代码不需要变动

快速开发
小型项目的开发中,有较多使用率高的功能模块,例如:UTC、错误管理、电池电量、存储数据、上位机通信、固件升级等等。将这些功能都做成不依赖于硬件的模块交给BabyOS管理。将调试好的外设驱动也交给BabyOS管理。再次启动项目时,通过配置文件,选择当前项目使用的功能模块。以搭积木的方式缩短开发时间。

楼主:
使用方法
1.添加文件
bos/core/src 核心文件及功能模块全部添加至工程
bos/driver/src 选择需要的驱动添加至工程
bos/hal/ 添加至工程,根据具体平台进行修改

2.选择功能模块
对于b_config.h进行配置,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功能模块。

3.列出需要使用的设备
找到b_device_list.h,在里面添加使用的外设。例如当前项目只需要使用flash和模拟串口,那么添加如下代码:
  1. //           设备        驱动接口      描述
  2. B_DEVICE_REG(W25QXX, bW25X_Driver, "flash")
  3. B_DEVICE_REG(SUART, SUART_Driver, "suart")
4.使用范例

#include "b_os.h"    //头文件
//b_config.h配置文件中使能KV存储
int main()
{
    uint8_t buf[128];
    //......
    bInit();    //初始化,外设的初始化会在此处调用

    //下面举例使用:W25QXX和KV存储功能模块,其中W25QXX已经添加到b_device_list.h
    if(0 == bKV_Init(W25QXX, 0xA000, 4096 * 4, 4096)) //初始化KV存储,指定存储设备W25QXX
    {
        b_log("bKV_Init ok...\r\n");
    }
    //存储键值对(可用于存储系统配置信息)
    b_log("save ip, name\r\n");
    bKV_Set((uint8_t *)"ip", (uint8_t *)"192.168.1.155", sizeof("192.168.1.155"));
    bKV_Set((uint8_t *)"name", (uint8_t *)"BabyOS", sizeof("BabyOS"));
    //获取值
    b_log("read ip, name...\r\n");
    bKV_Get((uint8_t *)"ip", buf);
    b_log("ip: %s\r\n", buf);
    bKV_Get((uint8_t *)"name", buf);
    b_log("name %s\r\n", buf);
    //修改键值对的值
    b_log("change name...\r\n");
    bKV_Set((uint8_t *)"name", (uint8_t *)"abcde", sizeof("abcde"));
    //重新获取值
    bKV_Get((uint8_t *)"name", buf);
    b_log("new name: %s\r\n", buf);
    //......
    while(1)
    {
        //.....
        bExec();      //循环调用此函数
        //.....
    }
}
举例使用W25QXX读取数据,从0地址读取128个字节数据至buf:
{
    int fd = -1;
    fd = bOpen(W25QXX, BCORE_FLAG_RW);
    if(fd == -1)
    {
        return;
    }
    bLseek(fd, 0);
    bRead(fd, buf, 128);
    bClose(f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