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学习笔记 从零开始学单片机(2) 全八段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2-08-09):
开发板上有八个八段数码管,现在把它点亮它。数码管显示有动态和静态两种,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由于单片机接口有限,不可能一对一,所以依次让每一个数码管点亮,那么从视觉角度上看就是一起亮起来。但是动态显示时,亮度较低。

下面的图是一个八段数码管的原理图,有共阴极和共阳极两种解法,这里是共阴极接法。a,b,c,d,e,f,g,dp分别对应八个数码管。

为了让八个数码管连起来,该开发板使用了两个八进制三态非反转透明锁存器,74HC573。

它的特性是:

×输出能直接接到 CMOS,NMOS 和 TTL 接口上

×操作电压范围:2.0V~6.0V

×低输入电流:1.0uA

×CMOS 器件的高噪声抵抗特性

D0~D7:输入

Q0~Q7:输出

LE:输入使能

OE:输出时能

X:随即

Z:高阻抗

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

下面是电路原理图,所有数码管的引脚,同时接入DUAN这个锁存器的输出端,锁存器WEI的输出端为8个数码管的片选。

锁存器DUAN的输入使能接到51的P2.6引脚,锁存器WEI的输入使能接到P2.7上,同时它俩的输出使能接地(可能是为了方便点)

原理图很简单,接下来写一个程序,依次点亮数码管,并延时一段时间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_table[]=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

sbit Led8En = P2^6; //数码管,锁存器使能信号,高电平有效 ,数码管输出P0

sbit Led8CS = P2^7; //数码管片选,锁存器使能信号,电平有效,低电平选中

/****************************************************************/

delay 循环延时

times unsigned int 延时次数,100*x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s);

/****************************************************************/

dlight 点亮数码管

i unsigned char 片选数码管,点亮第i个灯

number unsigned char 显示参数,高电平有效

duration unsigned int 循环延时次数,100*duration

/****************************************************************/

void dlight(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number, unsigned int duration);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1;

while(1)

{

for(i=1; i<=8; i++)

{

dlight( i, i, 1 );

}

}

}

void dlight(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number, unsigned int duration)

{

if(i>8 || number>16)

return;

Led8CS = 1;

P0=~(1<<(i-1));

Led8CS = 0;

Led8En = 1;

P0=code_table[number]; //. a b c d e f g, 高电平亮

Led8En = 0;

delay(duration);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s)

{

unsigned int i,j;

for (i=0; i <times; i++)
for (j=0; j<10; j++)

;

}

最后在数码管上显示8765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