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分钟秒表

楼主(2022-08-09):
se, TE

数码管的基础知识已经讲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做道题目来结束本章的学习内容。

1.题目要求

开发板上电瞬间需要做到如下图的“0.00”所示

右边两个数码管用来做60秒计时,带小数点显示的数码管用来做一分钟过后的累加,当还没到达10分钟时,最左端的数码管(也就是数码管3)不允许亮,计时到“59.59”之后再过一秒就要变为“0.00”。

2.程序分析

同样我们需要定义Second用来做秒数自增的变量,分钟的累加也需要一个Minute变量。

当Second等于60的瞬间,需要“Second=0; Minute++;”

同理当Minute等于60的瞬间,需要“Minute=0;”

我们也知道开发板一上电就需要三个数码管一起点亮,所以LedBuff[0]、LedBuff[1]、LedBuff[2]每次从头循环都需要实时更新状态值的,反倒是LedBuff[3]只有当Minute大于等于10时,才会去更新内容,才会改变之前的“LedBuff[3]=0xFF;”变成可点亮数码管的显示。

3.代码

#include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0 = P1^0;

sbit ENLED = P1^4;

sbit ADDR3 = P1^3;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数码管状态值初始化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数码管显示缓存区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0,x;

unsigned char Second=0,Minute=0;//定义一个秒数自增和一个分数自增的变量

ADDR3 = 1;//使能三八译码器

ENLED = 0;//

while(1)

{

LedBuff[0]=LedChar[Second%10];

LedBuff[1]=LedChar[(Second/10)%10];

LedBuff[2]=0x7F & LedChar[Minute%10];

if(Minute>=10)LedBuff[3]=LedChar[(Minute/10)%10];//Minute没到达10之前不更新LedBuff[3]的初始值

if(Minute==0)LedBuff[3]=0xFF;//Minute到达60就归0了,所以不显示Minute的十位了

for(x=0;x<29480;x++)//循环持续1秒的时间

{

P0=0xFF;//端口状态全部熄灭数码管里的LED达到刷新作用

switch(i)

{

case 0:

ADDR2 = 0;ADDR1 = 0;ADDR0 = 0;P0=LedBuff[0];i++;break;

case 1:

ADDR2 = 0;ADDR1 = 0;ADDR0 = 1;P0=LedBuff[1];i++;break;

case 2:

ADDR2 = 0;ADDR1 = 1;ADDR0 = 0;P0=LedBuff[2];i++;break;

case 3:

ADDR2 = 0;ADDR1 = 1;ADDR0 = 1;P0=LedBuff[3];i=0;break;

}

}

Second++;//一秒之后变量自加1

if(Second>=60){Second=0;Minute++;}

if(Minute>=60)Minute=0;

}

}

这代码是让数码管显示按秒数自增的,大家想观察到了“59.59”之后数码管会怎么样显示但又不想等1个小时,那么把 “unsigned char Second=0,Minute=0;”初始时的Second改为50,Minute改为59看看10秒后数码管怎么显示。

学习了解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