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ISP不成功,是什么问题?

楼主:
芯片用的STM32F410R8T6  ,64脚封装,只预留了串口1用作ISP烧程序,并在程序运行后用作与上位机的串口通讯,
如图,部分电路原理图,TX1和RX1引到插针,方便USB转TTL的杜邦线插接,烧写完程序后,设计通过TTL转RS485的小电路板与上位机通讯;
在这之前用nucleo开发板试过串口烧程序是可以完成的,现在打样了一块板子,总是不能完成烧写,研究了很久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boot0己设置到3.3V,boot1己通过一个电阻接到0V

如图,有时止步在擦除这步,有时止步在写入这步,用Cubeprogram多数情况下不能读取芯片,偶有几次可以读取的芯片信息但之后马上会提示出错,所以也没办法进到写程序步骤
请教论坛大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哪里不对了,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22-08-30):
485不是全双工的。可以先直接用 uart 连电脑测试,排除 485 的影响。

网友B:
在STM32F103偶尔遇到这个情况,不停的试,有时候就能烧录进去了
另外注意 MCUISP 是否支持这个芯片,
我用旧版本的MCUISP(红色的)就不能烧录GD32的,你这个蓝色版本的就能烧录gd32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能写入成功的啊

网友D:
你的芯片是哪儿买的,是不是假芯片啊?

网友E:
你说用STlink擦除都不一定好使?

网友F:
你要是读不到芯片,可能是SWD接口复用了,也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G:
能读到ID的话,说明芯片连接都是对的

网友H:
是不是你程序复用了SWD啊?

网友I:
你最好接jlink,把复位也印出来,然后调试就好了

不是很建议通过串口1ISP然后复用成485,其实烧录也是可以用485烧录的

为啥用ISP烧录啊,挺慢的

话说,STM32F4F1ISP烧录操作是一样的?

网友J:
看一下是不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K: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L:
是不是有连接不好的地方呢

网友M:
哪种烧录的速度最快呢

网友N:
引脚的默认功能是什么

网友O:
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 是不是焊接不牢靠啊

网友P:
排查下485

网友Q:
SWD接口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