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ISP PA13/PA14不能正常通信解决方法

楼主(2022-08-09):
AD, hz, ar, TE, PA

内核:ARM® Cortex®-M0+ – 最高主频64MHz
实际查看flash读取设置,写的是到72MHz,有网友也测试超频到72MHz;
集成硬件CRC校验,加速软件中的校验速度。;宽的工作电压:1.65V 至 5.5V2,更好的替代老产品5V系统的替换;内部集成了模拟比较器,还有64阶电阻分压器,可以节省外围硬件,主要可以应用到机子的逐波限流;
此芯片P2P ST的F030系列,此系列主要问题集中电源引脚太多路,这样导致引脚资源有些紧张,希望可以兼容G030系列;
当运行 Bootloader 时,用户可通过 UART1(引脚为 PA13/PA14)利用 ISP 通信协议进行 FALSH 编程。
注意使用ISP下载后使用PA13/PA14作为串口引脚,需要禁用SWDIO引脚,不然不能正常通信。
好多小伙伴使用的是其它口比如PA8/PA9或者PB8/PB9可能没有此问题。用PA13/PA14在ISP烧写完程序后不用再调换引脚就能串口通信了。
    MX_SYS_Init();
    MX_GPIO_Init();
    MX_TIM1_Init();
    RCC_SWDIO_Config(RCC_SYSCTRL_SWDIODIS);  //串口前添加此项禁止SWDIO
    MX_UART_Init();

网友A:
在哪儿下载的Keil的pack啊,我看官网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儿下载的Keil的pack啊,我看官网没啊

参见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连接?

网友C:
ISP有什么问题?

网友D:
为什么不使用jlink呢?

网友E: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F:
开启中断了吗

网友G:
使用自带的串口吗

网友H(2022-09-08):
UART1/UART2是支持ISP的。

网友:
pa13和pa14可以做ISP串口吗?

网友I:
PA13 14做为SWD专用端口

网友J:
PA13 14做为SWD专用端口,十分不建议修改为普通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