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08-09):
如图所示,一个升压电路,想要请教一下
1,C137/C138的作用是什么?大小怎么选择?图中有两个,去掉一个是不是也没关系?
2,L1/L2的大小怎么选择?
3,网上看很多BOOST电路,是没有L2的,那储存能量的电容主要是C140还是C139? 电容该怎么选择?
4,怎么提高输出功率?

网友A(点评):
建议楼主晒全图,这种应用还是第一次接触。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全图了啊?3843那边只有几个电容,反馈没连,对于理解电路没任何影响

网友B:
这个结构,看起来少见,其实本质还是一个BOOST升压线路,不同的是,传统BOOST升压,当主开关不工作时候,输出是有电压的,等于升压电源-一个二极管压降。
这个线路,用了2个电容来隔离直流,因为用了电容隔直,所以D1就变成箝位二极管,用来箝位电容右边的负电压,而D1则输出整流后的正脉冲,C140是整流储能电容,后面的电感只是平滑滤波,没其他意义。
由于C137、138实际上担负着功率传输作用,所以其容量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线路输出功率。
本质上,这个线路的设计可以按照普通BOOST线路来设计。除了隔直电容需要另行计算,其他均可以参照BOOST设计。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建议使用,因为MOSFET导通时,电容通过D1放电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这个很容易测量出来。建议使用SEPIC电路,升降压。

网友D:
不如琢磨瘸子走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看起来少见,其实本质还是一个BOOST升压线路,不同的是,传统BOOST升压,当主开关不工作时候,输 ...

多谢,再请教下,输出功率不该由C140决定吗?C137/138的电容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E:
1,这是具有软开关功能的升压电路,可减少开关管D3导通时的损耗。
2,C137、C138和L1构成谐振电路。谐振电路工作(准谐振)期间,L1通过D1向C137、C138反向充电后,可以使开关管的二极管导通,开关管漏、源电压变成0.7V左右,这时候让开关管导通,其产生的功耗就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