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洗地机语音芯片,扫地机8脚音频ic方案选型

楼主(2022-08-09):
90后是懒人经济的主力消费群体,他们懒得洗衣、懒得做饭、懒得扫地……外卖、速食、扫地机等以90后为基石的懒人经济受到强烈追捧。而洗地机作为“懒人经济”的典型产物,拥有极为稀缺的高增速与数倍的成长空间。

目前市面上各品牌的洗地机清洁功能都差不多,品牌商想要抢占市场,势必要突出自己品牌产品的优势,而在洗地机加入音效提示音,以及真人语音导航提示音,能让洗地机更人性化!

在洗地机上加入NV040C语音芯片不仅可以语音播放品牌欢迎语增加品牌价值,还可以语音提醒工作模式、故障报警等,可以及时知道哪里发生故障,为售后维修服务省心省力!

NV040C洗地机语音芯片方案(词条内容可定制):

1、欢迎使用XXX家用洗地机;

2、洗地模式;

3、拖地模式;

4、强吸模式;

5、清水箱欠压,哔哔哔!

6、碳刷故障,哔哔哔,请停止工作!

NV040C语音芯片特点:

l 灵活的多种按键操作模式以及电平输出方式供选择(边沿按键触发、电平触发、随机按键播放、顺序按键播放);
l 简单方便的一线MCU串口以及两线MCU控制方式,用户主控MCU可控制任意段语音的触发播放及停止;
l 内置一组PWM输出器可直推0.5W喇叭,支持13bit的DAC输出,可外接模拟功放;
l 支持8级音量调节,支持循环播放等多种功能;
l 灵活的放音操作,通过组合可节省语音空间,最多可播放220个语音组合;
l 音质优美,性能稳定,物美价廉,静态电流小于2uA;
l 内置LVR自复位电路,保证芯片正常工作;
l 支持4和弦MIDI播放,音质非常优美;
l 外围电路简单,仅需一耦合电容;
l 工作电压范围:SOP8的2V~4.5V;SSOP20的是2V~5.5V。
l IO口丰富,内置MCU,可以定制各种特殊功能;

NV040C语音芯片封装图及引脚对应表:

NV040C语音芯片原理参考图:

NV040C语音芯片串口控制:

1、MCU一线串口控制

MCU一线串口控制是指主控MCU通过DATA数据线来控制任意一段语音的触发播放及停止。时序采用下列时序。

端口的分配

封装形式
管脚

---
---
PB0
PA1
PA0
SSOP20/SOP8
----
----
----
----
---
BUSY
DATA
KEY

数据与语音的对应关系

可支持223段声音以及命令的发送。语音地址发送和命令发送格式是一样的,发送之间相互独立。

一线串口
功能
00H
播放第1段语音
01H
播放第2段语音
.
XXH
.
.
播放第N段语音
.
DFH
播放第223段语音
E0H~E7H
控制8级音量,E0音量最小,E7音量最大,默认最大
F2H
循环指令,播放时发此指令循环该段语音。
FEH
停止播放

一线串口时序图

sda为数据发送端口,发送语音地址。先发送低位。发码前发头码拉低4ms~6ms,下图范例发送的是89H。时序范围为400us:1200us到1ms:3ms之间。建议参考时序800us:2400us;频繁发送时,数据与数据之间大于100ms间隔。BUSY是语音播放忙信号,用户可以根据情况是否使用。上电需要等待100ms后才可以给语音芯片发码。

* 多条指令连续发送的时候,检测到忙信号变高后,先延时50~100ms在发送下一条指令,以避免因为处理未完成导致丢失某段语音。

程序范例(MCU:PIC16F57 晶振:4MHz)

sda=0;

wait(300); /*>2ms*/

for(i=0;i<8;i++)

{

sda=1;

if(addr&1)

{

wait(15); /*>2400us*/

sda=0;

wait(5); /*>800us*/

}

else

{

wait(5); /*>800us*/

sda=0;

wait(15); /*>2400us*/

}

addr>>=1; /*地址值右移一位*/

}

sda=1;

2、MCU二线串口控制
MCU二线串口控制是指主控MCU通过DATA数据线来控制任意一段语音的触发播放及停止。时序采用下列时序。
端口的分配
封装形式
管脚

---
---
PB0
PA1
PA0
SSOP20/SOP8
----
----
----
----
---
BUSY
SDA
CLK

数据与语音的对应关系
可支持223段声音以及命令的发送。语音地址发送和命令发送格式是一样的,发送之间相互独立。
一线串口
功能
00H
播放第1段语音
01H
播放第2段语音
.
XXH
.
.
播放第N段语音
.
DFH
播放第223段语音
E0H~E7H
控制8级音量,E0音量最小,E7音量最大,默认最大
F2H
循环指令,播放时发此指令循环该段语音。
FEH
停止播放

二线串口时序图
二线串口一共占用2个IO端口,一个是CLK时钟信号,一个是SDA数据信号。头码为4ms到6ms之间。单个bit时钟周期为80us~1320us之间,建议单个bit时钟周期为680us比较稳定。特殊要求需要更快时序的请联系厂家定制。在上升沿收码,收码为收低位。一个完整的数据为1byte。CLK和SDA非收码状态下为高电平。

* 多条指令连续发送的时候,检测到忙信号变高后,先延时50~100ms在发送下一条指令,以避免因为处理未完成导致丢失某段语音。
参考程序范例(MCU:PIC16F57 晶振:4MHz)
clk=0; /*时钟口拉低*/
delay(200); /*延时>4ms*/
for(i=0;i<8;i++)
{
if(addr&0x01) sda=1; /*addr为待发数据*/
else
sda=0;
clk=0;
delay(50); /*延时大于500us*/
clk=1;
delay(50);
addr>>=1; /*地址值右移一位*/
}
sd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