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每次下程序,要重启mdk

楼主(2022-08-09):
每次下程序就找不到芯片
要重启keil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正常不这样,
是不是电脑有问题了

网友B:
电脑系统不支持吗

网友C:
电脑接口供电不足?

网友D:
能正常下载程序吗

网友E:
重启之后就可以下载了吗

网友F:
是不是在程序里边使用下载引脚了啊

网友G:
重启之后就可以识别芯片了吗

网友H:
重新安装一下keil这个软件

网友I(2022-09-10):
是不是没有poj成功呢

网友A:
也许是该换电脑了,或许程序比较大

网友J:
换个usb试试

网友K:
重装一下kei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