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wd的线序有标准么?

楼主(2022-08-09):
有没有标准,还是可以自定义

因为之前用过好多板子,都是用一根线就好,

最近换了个板子,开始没注意,一直识别不到,后来发现,是下载线序错了。

请问下,这个线序,有标准么?还是可以自己任意定义?

网友A:
这个没有标准的

网友B:
这个标准由你自己定

网友C:
没有,对上线就行。

网友D:
这个应该没有严格的标准,对上线就行

网友E:
这个不能随便定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准由你自己定

标准由自己定义是什么意思

网友G:
请问线序是指的相关引脚的定义吗

网友H:
您这边的标准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I:
swd的引脚就是那几个引脚 不能更改

网友J:
一根线是什么下载方式啊

网友K(2022-09-09):
没有标准

网友L:
没有标准的。

网友M:
swd按照自己的板子排序就行

网友N:
swclk swio gnd 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