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初始化配置,使用寄存器和库函数,有何区别

楼主(2022-08-09):
在执行效率,实用性,可移植性等方面综合考虑

如何处理更实用呢

网友A:
简单的用寄存器,复杂的用库函数

网友B:
一个更实用,一个更高效。

网友C:
看用的料件ram跟flash的大小吧,也要看实际应用上面是不是时间卡的比较紧迫。像高速马达之类的控制等等

网友D:
想要自己写  那就是寄存器比较简单了

网友E:
感觉用库函数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F:
新手建议用寄存器

网友G:
感觉不会影响执行效率

网友H:
其实都挺好用的  只是个人的应用习惯不同而已

网友I:
我觉得在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特殊的

网友J(2022-10-01):
一个偏向寄存器,一个偏向快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