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debug和release是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09):
开发过程中,
debug和release使用哪个?有什么区别?

看不到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一个调试版本,一个是发布版本。

网友B:
本质上没啥区别,就是版本不同而已

网友C:
debug是在调试状态下用的

网友D:
Debug 通常称为调试版本,它包含调试信息,并且不作任何优化,便于程序员调试程序。Release 称为发布版本,它往往是进行了各种优化,使得程序在代码大小和运行速度上都是最优的,以便用户很好地使用。

网友E:
Debug 和 Release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只是VC预定义提供的两组编译选项的集合,编译器只是按照预定的选项行动。

网友F:
Debug版本包括调试信息,所以要比Release版本大很多(可能大数百K至数M)。

网友G:
Release不对源代码进行调试,不考虑MFC的诊断宏,使用的是MFC Release库,编译时对应用程序的速度进行优化

网友H:
Release版中未初始化的变量是随机的

网友I:
一个调试版本,一个发布版本。

网友J(2022-09-08):
release一般是产品稳定了的版本。debug就是还在测试的版本。

网友K(2022-11-05):
Debug版空间占用会大些

网友L:
额,这一个是调试,一个是发布版本,估计发布版本比较稳定吧

网友M:
应该有点区别的,最好是用release版本比较OK

网友N:
Debug的话是为了给开发人员使用的

网友O:
其实应该没啥不同,就是release是发布过的,面向市场的,而debug是面向研发的

网友P:
这个还没具体研究过,但很多人都建议,最好用发布版,稳定

网友Q:
RELEASE版本算是发布版本,RELEASE下不能调试,生成的文件更小,编译器生成的程序速度

网友R:
Debug版本中包含大量的调试信息,所以我们能够单步执行、Watch表达式等等,而release版本仅包含我们的代码。

网友S:
Debug和Release只是一组编译选项的差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定义能区分

网友T:
Debug是调试版本,包括的程序信息更多

网友U:
Release是发行版本,比Debug版本有一些优化,文件比Debug文件小 ;Debug是调试版本,Debug和Release调用两个不同的底层库。

网友V:
Release版运行速度较快,可执行文件较小

网友W:
一个是调试,一个是发布。

网友X:
Release版称为发行版,Debug版称为调试版。

网友Y:
Debug版本的程序附带很多测试信息和测试程序时才需要的代码

网友Z:
debug程序通常比release程序要慢

网友Y:
debug跟release在初始化变量时所做的操作是不同的

网友AA(2022-12-07):
可以简单定论为: 你用KF8开发产品,最终要用Release的版本 .HEX烧录 才正常。  Debug也产出.Hex  我觉得肯定包涵了KF8官网放入的调试相关的代码,降低执行效率。  正式要用配套pro软件,烧录 Release 文件夹内 编译的H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