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下载口做普通IO的例程

楼主(2022-08-09):
这种情况,还能否在线调试

重新更新程序的时候,该怎么办?

网友A:
没这么用过啊,这资源用的,直接升一级芯片吧

网友B(2022-09-13):
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是升级MCU

网友C:
用nullik调适时,除错口不能作io使用。
只能在没nullik连接时,除错口用fw切到io或其它功能接口

网友D:
这样用,听着就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