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这个系列的MCU用哪个开发IDE方便啊?

楼主(2022-08-09):
第一次接触,没能找到官方推荐的是哪个IDE

网友A:
和泰的KEIL和IAR都可以

网友B: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KEIL了,别的好像没有什么好的。

网友C:
想做哪个系列的单片机呢

网友D:
开发arm的芯片吗

网友E:
开发还得是keil玩一下的话也可以折腾vscode

网友F:
keil开发最简单的。

网友G:
我比较喜欢用IAR

网友H:
HT32使用iar编译程序

网友I:
ide效果怎么样

网友J:
你需要开发什么

网友K:
keil开发简单

网友L:
你需要开发哪个芯片呢

网友M(2022-09-08):
可以使用keil开发的

网友N(2022-11-04):
比较喜欢用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