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低端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22-08-09):
要测试四路输入并联电流,使用低端电流检测单路没有问题,当检测到三路之上时,采集数值差距较大,串入电流表显示四路电流不同,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画一下结构图呗,四路输入与四个电流表咋接的?如何并联?以及运放的供电?GND是单点接地?有哪些接到GND的?

网友B:
首先,把U2B输入5脚与C6上端断开,然后,C6并联电位器,电位器中间可调输出脚连接U2B的5脚,用这个电位器把四路电流检测输出值调成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C:
多路接地走线问题。互相干扰了。每一路图上的地实际上电平不相同。

网友C:
此接地去掉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下结构图呗,四路输入与四个电流表咋接的?如何并联?以及运放的供电?GND是单点接地?有哪些接到GND的?
...

电流表串入输入,说是并联其实是四路输入电压相同,运放供电用万用表测试过都在在4.6V左右,每一路检测地都与地相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U2B输入5脚与C6上端断开,然后,C6并联电位器,电位器中间可调输出脚连接U2B的5脚,用这个电位器把 ...

嗯,这个项目主要想要通过对比电流,来判断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接地去掉为好。

也试过把这GND割断,效果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项目主要想要通过对比电流,来判断是否正常工作

是呀。加电位器,调试定标就可以完成需要功能:串联四个标准电流表,然后,调测输出与标准电流表相同。

开拓了思路,先前确实没有想过这样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表串入输入,说是并联其实是四路输入电压相同,运放供电用万用表测试过都在在4.6V左右,每一路检测地 ...

你的意思是四个电流表的值是相同的,但运放输出的电压不相同?有没有具体值看看差多少?
用示波器测一下运放1脚是否有振荡,建议R19、R20并联电容。
另外就是建议检查PCB是否合理,一路通电是否影响另外三路的信号。

网友D:
地线问题,改PCB板。 运放建议改INA1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四个电流表的值是相同的,但运放输出的电压不相同?有没有具体值看看差多少?
用示波器测一下 ...

额,是我的表述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电路中只接入电流表,四路电流表显示的数值相同,如果接入板子和电流表,四路电流表示数不同,四路ADC采集的数值也不相同,和对应电路的电流一一对应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增加ADC采样时间,误差会减小一些

网友E:
搞了半天是线材不好,用了接插件,接触不良。还有就是元件质量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是我的表述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电路中只接入电流表,四路电流表显示的数值相同,如果接入板子和电流 ...

即然实际电流有差异,那就应该先将这个问题解决,
这问题确实奇怪,莫非板子影响了负载电压?
再用万用表测一下负载两端的电压、负载两端分别对GND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然实际电流有差异,那就应该先将这个问题解决,
这问题确实奇怪,莫非板子影响了负载电压?
再用万用表 ...

负载电压比较麻烦,采样电阻两端数据可行?上表数据为多路接地测试。
另外测试了单路接地,(50%输出)数据为0.53  0.52  0.55 0.55,(70%输出)数据为0.74  0.75  0.76  0.78(80%输出)数据为0.84  0.86  0.88  0.88以上数据都是稳定运行15S且去除接插件测试所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电压比较麻烦,采样电阻两端数据可行?上表数据为多路接地测试。
另外测试了单路接地,(50%输出)数 ...

哦,这些数据倒是差异不大啊,那就没问题了呗.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PCB布局有问题,另外加入二极管后电流数据几乎没有影响。之后试着把检测地分开,也不会影响电流,误差在0.02A

网友F:
差分运放的输入R20把采样电流分流了,差分运放输入前面加两个电压跟随或者直接改用仪表运放吧。

网友G:
输入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运放用的是单电源供电,是否符合信号要求?

网友H:
不要在器件上去纠结,用同一个负载逐一标定满度,器件的离散线路都有影响,世界上没有100%相同的两个事物,利用软件进行标定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