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芯片波特率的配置

楼主(2022-08-09):
#每日话题# #申请原创# 由于今天遇到了一个关于功夫芯片的波特率改变问题,对于我这样连波特率都不是很熟悉的人来说,可谓是下了一番功夫才搞定这个东西,,,,
虽然波特率很简单,但是温故而知新嘛,先让我们看看波特率是个啥。。
在电子通信领域,波特(Baud)即调制速率,指的是有效数据讯号调制载波的速率,即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变化的次数。[1]
今天我只是在串口配置中使用了波特率转换,所以这篇文章就只限于串口的波特率配置啦,
对于波特率,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的话,假如你设置的波特率为9600,则在1秒内的通讯速率则是1/9600bps/s,由于波特率本身就代表一种速率,1/9600只是换了一种更加直观的表达方式罢了,根据串口的数据帧结构,

                          帧结构:0位起始位+10位数据位+0位奇偶较验位+1位停止位=11位 (我自己设置的串口数据帧)

则可以得出  发送一帧数据的时间  1/9600/11 =  。。。

但是使用示波器测试的数据还是和计算值有所偏差,
以下是我今天计算的波特

以下是我测试的波特波形

以下是我通过串口工具截取的部分数据

1.Banks, Michael A. BITS, BAUD RATE, AND BPS Taking the Mystery Out of Modem Speeds. Brady Books/Simon & Schuster textfiles.1990[引用日期2022-08-09]

网友A:
误差那部分的数据是多少  看不太清

网友B:
波形 不错 一点干扰都没有

网友C:
时钟想要配置的误差低  那也是必须有经验才行

网友D:
理论数值和实测相差多少呀

网友E:
为什么设置成9600 接收端确实38400的波特率呢

网友F:
实测波形的波特率是多少啊

网友G(2022-11-05):
误差那部分的数据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