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运放求助

楼主(2022-08-09):
新手刚接触BLDC,看了一块无感方波BLDC的驱动原理,没有弄明白 运放 U31 在电路中的作用,忘高人指点一二。 刚开始接触真是一头雾水啊。

楼主:
过零检测?

楼主:
这个运放是什么作用呢,希望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是什么作用呢,希望大佬指点迷津。

差分

网友B:
环路控制作用,用于调节后面驱动MOS   PWM信号

网友C:
是不是错误的图纸?

本该测量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错误的图纸?

本该测量电流的。

图纸应该没错,校了还几遍。

楼主:
请教了一下游总的技术群, 应该是采集相电流的。  利用mos管的内阻做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410b4ee7350cba1aa8114431b90d6c85ec3a88fc.html   基于电感法无刷直流电机起动方法的优化设计   这篇文章有实现过的吗?  效果怎么样?  无感方波启动,正在研究基础理论,还没动手实践。理论功底太差了,大专毕业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410b4ee7350cba1aa8114431b90d6c85ec3a88fc.html   基于电感法无刷直流电机 ...

打算用兆易的单片机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了一下游总的技术群, 应该是采集相电流的。  利用mos管的内阻做电流采样电阻。 ...

R20 =10K. R12=R25=4*R20= 40K. 应该这样平衡

这个电路测电流不太讲究。不知道过载后恢复时间多久,残余误差多少。
运放输入偏置电阻也没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0 =10K. R12=R25=4*R20= 40K. 应该这样平衡

这个电路测电流不太讲究。不知道过载后恢复时间多久,残余 ...

这是一个现成板子的原理。  具体还没有实践,正在研究理论阶段。

楼主:
大佬,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唉,摸着石头过河吧,先把基础的调通。

楼主:
互补pwm+adc触发

楼主:
求助一下,  TIM0_CH0 输出PWM时, 互补通道 TIM0_CH0N 可以输出长低电平或长高电瓶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助一下,  TIM0_CH0 输出PWM时, 互补通道 TIM0_CH0N 可以输出长低电平或长高电平吗? ...

如图“预驱时序图”,假设AB相导通。 A相上桥臂导通、下桥臂截止,则TIM1_CH0输出PWM,TIM1_CH0N输出同极性PWM或长高电平;
                                                    B相上桥臂截止、下桥臂长通,则TIM1_CH1输出长低, TIM1_CH1N输出长低;
实验结果没配置出来B相想要的结果,通过尝试更改下面的配置;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LOW;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HIGH;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CH_1,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CH_2,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 TIMER_CH_1, 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 TIMER_CH_2, 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 TIMER_CH_1,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 TIMER_CH_2, TIMER_CCXN_DISABLE);

楼主:
这个图纸里 a,b,c三相每相输出都接有一个10K电阻,电阻的公共端接到一起,连到母线电流检测的采样电阻上。
那么在PWM_OFF时刻检测这点就应该是 虚拟中点的电压了吧。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如果理解正确,那么在PWM100%的时候就无法检测中点电压了。  或者是检测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就不需要在检测了,有参考就可以了?     自己在这瞎捉摸。。。。

网友D(2023-02-27):
这是用来测量三相电流的,他没有单独使用采样电阻,而是直接利用了MOS管的导通电阻,在下MOS导通的时候测量相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来测量三相电流的,他没有单独使用采样电阻,而是直接利用了MOS管的导通电阻,在下MOS导通的时候测量 ...

谢谢 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