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ZET(基于秉火开发板)+Cubemx(F1 V1.80库)+串口USART

楼主(2022-08-10):
首先说明下开发条件:
1、开发板:秉火霸道,STM32F103ZET
2、软件:Cubemx V6.01(F1 V1.80库)
3、硬件:USART1
问题描述:printf打印输出
如果要打开中断的话,最好设置下优先级

楼主:
而且要使能中断,这个比较重要,生成的程序是没有打开中断这一步的
这一点也是我想吐槽的,外部中断就不需要单独使能,而USART就需要。。。。。不是特别明白
明明cubemx已经设置了
增加重定义,这样可以直接用printf

楼主:
增加下面的重定义代码

网友A:
主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B:
可以付一下电路板图吗

网友C:
默认的都是最低的优先级

网友D:
只有这个串口是特殊的是吗

网友E:
如何确定通道号呢

网友F:
是不是和库的版本有关系啊

网友G(2022-10-20):
一般在硬件设计时都会预留一个 USART 通信接口连接电脑

网友H:
如何配置USART通过DMA方式接收不定长数据

网友I:
使用stm32cubemx的hal库来建立串口收发

网友J:
如何利用cubemx将多串口设置成dma

网友:
为什么dma只接收最后一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