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ZET+Cubemx(F1 V1.80库)+Cubemx使用注意

楼主(2022-08-10):
环境:
1、开发板:秉火霸道,STM32F103ZET
2、软件:Cubemx V6.01(F1 V1.80库)
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如果是老的版本建议要么保持不变,要么升级为最新的,比如我以前用的V4.23的Cubemx软件,1.6的库。
更新以后重新生成程序几乎是可以用的,但是前提是你一开始写程序的时候,要把自己的代码写在特地的地方。
2、生成代码的设置
个人感觉下面这种设置比较好

楼主:
3、有时候仿真器不能下载程序,或者只能下载一次
这个是野火教程里面写的,原因不明。

如果还是不能下载程序,可以按照下图设置,个人感觉比较有效
4、HAL库和标准库的区别
5、HAL的外设初始化的流程,这个比较绕

以串口USART为例
如果是标准库的就是2步

网友A:
最新的是1.80?

网友B:
win7系统可以安装这个软件吗

网友C:
我只用过hal库 没有用过标准库呢

网友D:
哪种库的阅读体验好点呢

网友E:
应该是最新版本了

网友F:
可以更改ioc文件吗

网友G:
标准库的步骤需求相对来说比较少

网友H(2022-09-11):
win7也可以装

网友I(2022-11-17):
最近应用stm32cubmx比较少一些了。

网友J:
STM32F103ZET这个跟cubemx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K:
生成的keil软件配置都是需要自己来修改的。

网友L:
如何自动添加bsp的引用目录?

网友M:
vscode怎么应用cubemx的代码?

网友N:
stm32cubeMX如何自动更新库函数呢?

网友O:
cubeMX可以引用python生成的网络模型吗?

网友P:
为什么这个软件开发f4的芯片的时候,会死机呢。

网友Q:
这个为什么keil编译的速度降低了很多呢?

网友R:
应该已经是最新版了

网友S:
xp系统能用不?

网友T:
cubeMX的代码可以在vscode里面用吗?

网友T:
vscode里面有个platform可以用cubeMX生成的代码

网友U:
感觉寄存器是最快的操作方式。

网友V:
这个可不可以结合库函数或者寄存器直接操作呢?

网友W:
现在使用stm32Cubemx的很多了。

网友X:
Cubemx感觉配置程序好大。

网友W:
现在的Cubemx到了哪个版本了?

网友Y:
标准库更接近底层,操作那个寄存器都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