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 重新生成代码时,会删除用户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2-08-10):
stm32cubemx 更新代码后会删除 .ioc 文件所在目录的 drivers 或 Drivers 用户自定义文件夹,猜测是由于生成的临时文件中包含drivers文件夹,而被覆盖删除。
如图:
       1、用户自定义文件夹abc、driver、drivers 均不是空文件夹。
    2、重新生成代码
  3、发现drivers文件夹被删除。也许是cubemx 的bug吧~

网友A:
你得把自己的代码写在规定的地方

网友B:
是的,你只能将文件放在“src” "Inc"两个文件夹中,一个放C文件一个放.H文件。有便捷的地方就一定有限制。

网友C:
而且CubeMX生成的Driver文件夹还不能被删除!

网友D:
可以换一个文件夹名字

网友E:
别起那些和外设名字一致的名字。代码里面有开始插入和结束插入的标记,放在中间的代码不会被删除

网友F:
说明楼主添加代码的地方不太对

网友G:
得把自己的代码写在规定的地方

网友H:
代码里面有开始插入和结束插入的标记,放在中间的代码不会被删除

网友I:
不是呀 是因为代码的位置不对啊

网友J:
跟文件夹的名字没有关系

网友K:
用户代码必须加在指定的地方

网友L:
整个文件都会删掉吗

网友M:
自己的代码放错了位置吧

网友N(2022-09-11):
代码位置不对吧

网友O:
名字改一下,加个公司的前缀,正常是不会删除用户建立的文件夹和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