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实际keil用的多还是cubemx用的多呢?

楼主(2022-08-10):
实际keil用的多还是cubemx用的多呢?

沙发这位说的对,看样子楼主是没有用过cubemx。

网友A:
从你这句话,感觉你就没下载过cubemx用过啊??
cubemx是图形配置软件, 可以节省往常配置IO口的时间, cubemx主推hal库, 它是生成keil工程的工具
keil是编程软件, cubemx生成的工程可以用它来编辑...

网友B:
自我感觉,前面一直用keil,所以现在还是keil用得顺手

网友C:
最近开始用cubeIDE开发

网友D:
这两个软件并不冲突吧

网友E:
keil和iar存在竞争关系  和cube不存在竞争关系

网友F:
楼主用一下cube就知道了

网友G:
实际上能二者一起使用的

网友H:
以前没有CubeMX时都是用keil去配置,现在STM更加侧重生态搭建,方便底层配置,使用图形化CubeMX进行配置,使得配置更方便简捷,而且底层框架兼容性更好了!

网友I:
keil和cube完全是两码事好吧

网友J:
cubemx只是一种图形配置软件

网友K:
楼主想说的应该的STM32CUBEIDE吧。

网友K:
怎么说呢,STM32CUBEIDE编译速度我感觉比Keil慢,而且很多配置不太熟练,所以一般的开发我还是用Keil。

网友L(2022-09-11):
感觉还是keil好用

网友M(2022-10-15):
引用 网友K:
怎么说呢,STM32CUBEIDE编译速度我感觉比Keil慢,而且很多配置不太熟练,所以一般的开发我还是用Keil。 ...

我怎么感觉比mdk编译快多了啊?

网友N:
它俩不是一个功能的,一个是开发,一个是配置

网友O:
这个是组合使用的,使用cubemx配置,然后使用keil开发

网友P:
用的cubemx比较少,毕竟都是使用的标准库开发

网友Q:
这个看开发者的习惯吧

网友R: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keil开发,底层配置都用官方提供的就好了

网友S:
现在好像都转向hal开发了,也就是使用cubemx实现配置了

网友T:
用啥都行,其实就是用哪个顺手就用哪个就好

网友U:
实际还是keil的多,比较简单

网友V:
这俩都还行吧,就组合使用

网友W:
如果你用hal库的话,就会用到cubemx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我怎么感觉比mdk编译快多了啊?

是吗,我感觉Keil把跳转功能关了,编译特别快。CubeIDE不知道怎么关。

这确实,因为我很多时候要看源码,不能没有跳转功能,所以就只能忍忍了。

网友X:
keil和cube不存在竞争关系

网友Y:
用cubemx配置,然后使用keil开发

网友Z:
使用cubemx配置,然后使用keil开发

网友AA:
最近在vscode开发

网友AB:
这两个是可以搭配一块用的

网友AC:
CubeMX进行配置方便简洁

网友Y(2022-11-14):
这两个可以搭配一块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是吗,我感觉Keil把跳转功能关了,编译特别快。CubeIDE不知道怎么关。

有些IDE好像是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