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扇电容用电解电容替代的问题

楼主:
今天公司的电风扇坏了,拆开后,发现启动电容坏了,容量为450VAC,4uf
于是想起LED驱动板上桥式整流后面的滤波电容是6.8uf的,两个并联接近4uf。于是做了试验,电机成功启动。有什么降低温度的措施?

电容温度高达80+摄氏度

网友A(点评):
串一个温度继电器到电容回路里

网友B(点评):
楼主威武呀,你这属于首创。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前段时间拆了大功率的电机的启动电容,里面就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的。可能是会切换的吧。

网友C(2022-08-10):
背靠背电解电容串联不可靠,长期应用谨防烧毁。还是用下面这个电容才好:

楼主(点评):
回答正确

网友D:
坐等开锅,

网友E:
lz胆大包天,这可是个不定时炸d啊!

网友B:
楼主最好了解一下电解电容的有关资料。

网友F:
开个一天 肯定炸啊 鼓包 漏液

楼主(点评):
要不了一天,半个小时爆浆了

网友G:
再并上两只,再串联100W白炽灯,我没试验过比较危险

网友H:
要这样玩的,你这样发热就是会灰常严重。
不过,哪怕用上图的做法,反正发热还是会比普通CBB高,这个没办法,损耗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做正确的,发热能小很多。
你分析能力满强的,这样可以当无极性,自个去分析吧。

楼主(点评):
你对电容的性能玩的纯熟,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这样玩的,你这样发热就是会灰常严重。
不过,哪怕用上图的做法,反正发热还是会比普通CBB高,这个没办 ...

你这个我焊接后,温度上升速度略慢。大概15分钟,有一个电解电容半鼓,最高温度70+。估计电解电容封装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这样玩的,你这样发热就是会灰常严重。
不过,哪怕用上图的做法,反正发热还是会比普通CBB高,这个没办 ...

都是从老板坏的电视机驱动板和空调驱动板上拆的x电容现在都是用2uf,保持能运行,转速变慢,两个1uf的薄膜电容并联。已经在淘宝购买配件。现在天气很热,保证女工有风扇吹。

另外一台

网友I:
电容这样使用一定记得要并一个二极管,避免负电压出现,炸起来绝对能吓你一跳。

网友J:
上次一个教授说可以,喊他出来解释一下,你哪里做错了

网友K:
楼主这么高水平,居然在这些没空调的企业打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么高水平,居然在这些没空调的企业打工

我有空调,手下的女工没有。注塑车间一般都没有空调的。
我在21ic主要是学习,努力读贴,跟贴一段时间,也没有发过厉害的帖子,何来高水平一说。本站高水平的人是tianxj01(功率电子),ad797(方向感),king5555(模电百科全书),HWM(高质量的电路分析贴)。当然还有一些版主,但是以小号登场,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