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IEC空气放电测试的一些个人经验与见解

楼主(2022-08-10):
       空气放电是指,针对被测设备外壳为绝缘体或者部分绝缘体,以及被测设备的插座等,采用球头电极对被测设备外壳的绝缘部分和插座进行放电测试。放电应遵循由远渐近的方法,即在放电头距被测设备表面足够远的距离按下放电枪扳机不放,使放电头以垂直试品表面的角度渐渐靠近被试品,直至产生放电(即出现放电火花),此时应迅速释放扳机并向后撤放电枪,此即为完成一次空气放电。有些被测对象绝缘性能良好,即使放电头直接接触到其表面也不会产生放电。
       空气放电测试有以下几个经验:
1)  由于是逐渐靠近测试,人手操作很难保持一致性,也就影响了测试的可再现性,所以有了接触放电测试,接触放电具有较好的试验重复性和再现性,是普遍采用的试验方法;
2)  空气放电采用逐渐靠近测试,实际是模拟了大自然的真实情况。带静电的物体一般是逐渐靠近受害体。
3)  由于环境气氛、温度、湿度、电极特性、导体间电势差和接近速度等条件的制约,影响了IEC等标准对空气放电的规定。接近速度是影响空气放电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空气放电火花击穿的时间延迟有重要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放电电流的上升时间和峰值等参数。
4)  空气放电测试中,接近速度决定了导体电势差的时间变化率,从而影响了空气放电特性。

网友A:
学习了,感觉EMC是个系统性难题。

网友B:
EMC一直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没有办法的

网友C(2022-10-04):
真让人头疼啊

网友D:
有时空气放电比较难搞,开始时放电路径不确定,无法准确防护,接触放电一般比较好解决。

网友E:
空气放电测试一般在什么产品上需要做?

网友F:
这种实验不好验证吧。随机性太大了。

网友G(2022-11-04):
EMC一直是一个很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