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知识变现CH32F103C8实现U盘读写方案【续】

楼主(2022-08-1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引:

      上一个项目完成了,而且在21ic上发表了链接。知识变现之CH376实现U盘读写方案 - - 21ic电子技术开**坛
      甲方老板认为还有降低成本的空间,看来只能用沁恒单片机这个神器来实现了。

       项目要求:串口收到数据,直接写入到U盘中;
       产品费用:成本控制在13元以内。

       安排!!!

一、项目方案确定

        询问了一下沁恒的销售,CH32F103C8T6芯片的价格能够满足要求,某宝上也不超过10元钱,加上外围的电路,再搞个2块钱的壳体。有希望达到老板的要求。说干就干,寻找最小系统的开发板。

        沁恒销售王经理帮忙申请了CH32F103C8T6的开发板,给力!

        杜邦线、U盘、USBhub,一个都不能少。

二、 开发板跑一通再说

        原理图、例程、开发板资料一个都不能少。

       接上U盘,打开例子代码跑一遍,看看效果。

       代码藏的还有点深

        D:\沁恒CH32F103C8T6\CH32F103EVT\EVT\EXAM\USB\USBHD\HOST_Udisk\EXAM1

        这部分犯难了,J-LINK仿真器怎么接开发板?打开原理图,杜邦线 SWD方式进行走起。

        明显的看见了SWD接口的说明。先把GND找到,PA13和PA14弄不清楚哪个是SWCLK,哪个是SWDIO了,先试一下。

        还真让我蒙对了。

        编译、烧录。查看结果。

        将U盘拔出来,插到电脑上。确实再根目录出现了txt的文件。

        我们将记事本文件打开,看看是不是写入了数据。

        数据是正确的,下面就开始进行移植了。

三、项目移植并增加功能

        写U盘的指令已经可以,下面需要增加一个串口的中断函数,用于接收串口的数据,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到U盘中。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USART1_Configuration();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ucTemp;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ucTemp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Get_usart1_data(ucTemp);
    }
}

        再增加一些处理和判断函数即可。

if(*(GET_RC_buf+GET_RC_Buf_Cnt-90)==0x5A&&*(GET_RC_buf+GET_RC_Buf_Cnt-89)==0xA5)       //收到包头为5A A5的数据包
    {
        pake_flag = 0xff;
                for(i=0;i<90;i++)
                {
                        Tmp_buf[i] = GET_RC_buf[6+i];
                }
                GET_RC_Buf_Cnt = 0;
        memset(GET_RC_buf,0x00,sizeof(GET_RC_buf));
    }

        重新进行编译,烧录,这个时候,需要PA9和PA10接到USB转串口的工具上。万能的杜邦线。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5A A5开头的数据包,字节数要达到90个才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看看效果如何,将U盘拔出并接到电脑上。

        这样,就将整个项目的基础功能实现了,后续就是慢慢优化的过程了。

结:

        用最少的钱做最大的事情。感谢国产芯片。

网友A(点评):
再度刷新自己的方案成本,国产芯片助力每个电子从业者的梦想。 实现功能较为简单,只有包头检测,没有包尾检测,数据量收到限制。也可尝试测试大量数据的传输稳定性和传输速度。最后:别被甲方看到 ヘ(~ω~ヘ)

网友B:
总结的非常好,哈哈,用最少的钱做最大的事情

网友C:
这个好这个好,多谢楼主分享,mark一下,感觉以后自己做小工具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D:
读写速度能达到多少呀

网友E:
国产芯片的价格确实是很大的优势

网友F:
那成品的成本就更加低廉了

网友G:
那么后期可以考虑做哪方面的优化呢

网友H:
为什么要对字节数有要求呢

网友I:
请问能支持热拔插吗

网友J(2022-10-02):
不错,沁恒的芯片性价比很高。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