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支持SWD模式需要多少根线?

楼主(2022-08-10):
我用SWD模式无法连接上,只能用JTAG模式。我用的STLINK,用JTAG模式一切正常。使用JTAG全部10根线连接线的情况下,用SWD正常,单独使用SWD 4根线VCC SWDIO SWCLK GND,无法连接。

网友A:
三根就可以了,IO,clk,GND

网友B:
4线VCC SWDIO SWCLK GND我这边用Jlink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STlink的问题?

网友C:
我的一直是5根~~
比你们多了个rest

网友D:
jtag还是很稳定的 就是比较废线

网友E:
能正常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F:
你4根线连得没得问题呢,我一直是这么连用着用了,使用正常

网友G:
看一下是不是焊接的不好

网友H:
楼主用的是哪种仿真器啊

网友I:
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网友J:
也很有可能是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