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的I2C的疑问

楼主(2022-08-10):
参考手册里面说 I2C最大通信速度为 400kbit/s,但是数据手册里面又写 I2C总线频率可以最高增加到1 MHz。想要获得更完整详细的解决方案,可以联系本地的雅特力销售处寻求技术支持

想知道到底支不支持1M bps的呢?如何支持呢?

网友A:
这个总线频率是指内部的

网友B:
1MHz速度是实际测试出来能达到的,使用时需要注意上拉电阻选取不能太大

网友C:
1M是内部总线速度吧

网友D:
1M指I2C总线上 SCL线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Hz速度是实际测试出来能达到的,使用时需要注意上拉电阻选取不能太大

该如何设置得到1MHz的SC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指I2C总线上 SCL线的速度。

AT32F421该如何设置得到1MHz的SCL呢?

网友E:
哥,您好,我这边有技术支持,方便加个微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您好,我这边有技术支持,方便加个微信么

您好 请问微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您好,我这边有技术支持,方便加个微信么

在吗

网友F:
哥我也需要技术支持

18325613846

网友G(2022-10-05):
怎么设置得到的1mhz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