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两种驱动芯片

楼主(2022-08-10):
这种屏是不是需要两种驱动芯片?

楼主:
TFT7寸触摸屏

网友A:
一种是驱动屏显示的芯片,还有一种是驱动屏触摸的芯片。

网友B:
如果只买裸屏,肯定要设计驱动电路。

楼主:
大神推荐几款驱动显示芯片
和触摸芯片。

网友C:
一种是RGB驱动的

网友D:
还有就是使用缓存芯片 比如8080 时序的

网友E:
stm32 F1 系列的只适合驱动类似 8080时序的屏幕

网友B:
stm32 F4 系列及更高的 自带RGB 端口 可以驱动RGB的屏幕

网友F:
本人就知道这么多

楼主:
谢谢!你知道的不少

楼主:
是的一个显示芯片 一个触摸。触摸的话要看是电容屏还是电阻屏  不一样

网友G:
直接用开发板多好

网友H:
什么屏,看不见

网友I:
需要自己做驱动电路?

网友J:
如果不是触屏的话就不需要触摸驱动了吧

网友K:
能发一下显示屏的型号吗

网友L:
那两种芯片是必须的呢

网友M:
没有驱动显示和驱动触摸一体的芯片吗

网友N:
买那种本身就驱动好的屏幕

网友O:
看不到屏幕的型号,一般屏幕都有一个显示驱动芯片,如果有触摸就会再加一个触摸驱动芯片。

网友P(2022-09-10):
那两种屏

网友Q:
显示屏是什么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