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外部晶振?

楼主(2022-08-10):
MA805是否可以不要外部晶振?

网友A:
默认是内部晶振22.1184M,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楼主:
最小系统需要复位电路吗?

网友B:
一定做好复位电路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C:
复位可以不接外部电路,复位脚可以接0V。

网友D:
时钟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不用

网友E:
看你精度和应用需求,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内部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