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324的VDD接收信号功能

楼主(2022-08-10):
听说有几个型号的芯片可以实现在VDD脚上信号的检测,请问确实是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
如果有,是哪几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A:
做电压监测吗?

网友B:
电压分压,ADC采样

网友C:
内部固定电平做参考电平

网友D:
其实是测FVR再反推VDD参考电压

楼主:
VDD脚上信号的检测 ????
供电上载波?

楼主:
FVR不是固定1.024V电压吗,怎么实现通过FVR反推VDD

网友E:
你知道了被测源的电压,被测源的ADC结果,那不就等于知道了VDD参考源的电压了吗?

网友F:
楼主说的是电压监测的功能吗

网友G:
基本上ad模块都可以实现吧

网友H:
其实可以做分压 然后用ad进行采样

网友I:
专用的这个功能的话 不是所有的型号都具备的

网友J:
电压基准是什么呢

网友K:
如果参考电压都变化了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