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边接收边写入到SFLASH中

楼主(2022-08-10):
串口连续接收一个大文件,比如200K的bin文件(16M以内),边接收边写入到SFLASH中

楼主:
我的思路是:设置2个4096字节的接收buffer,然后切换接收,一个buffer接收过程中,另外一个buffer的数据写入到sflash,串口接收采用DMA+空闲中断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buffer数据收完后及时切换到另外一个buffer?

网友A:
搞2个队列,满了换一个。

网友B:
满了之后能否触发一个中断,然后中断里切换

楼主:
更换了中断方式,改为DMA传输完成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B:
用指针操作吧

网友C:
嗯,中断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D:
两边都要处理好啊 要不然会出现错误数据

网友E:
指针容易误操作

网友F:
用队列 别用数组了就

网友G:
原来使用的是哪种中断方式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buffer数据收完后及时切换到另外一个buffer?

看、、两个buffer只是一个缓冲作用 处理不好照样出问题

网友I:
一直这样进入中断会不会堆栈爆满

网友J(2022-09-11):
用指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