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2f1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2-08-10):
TXB0CON= 0x03;        //发送优先级为最高优先级,TXPR1=11
        TXB0SIDH= 0x5e;        //设置发送缓冲器0的标准标示符2f1,本程序采用标准标示符
        TXB0SIDL= 0x20;
上述代码中,2f1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如果标准标示符是2f2,2f3或者其他的呢?

楼主:
TXB0SIDH,TXB0SIDL这连个寄存器该设置什么数值呢?

网友A:
ID的10到3位在TXB0SIDH里,2到0位在TXB0SIDL。这样把2f1放进去就得到5e和20了。注意2到0位是在TXB0SIDL的高三位,所以是0x20.

网友B:
对照寄存器定义去分析就懂了

楼主:
你好,这个标识符我弄明白了。主函数是TRID=0X00,当我在can初始化函数里面添加TRISD≡oxf0,后面写if((PORTD&0xf0)==0xe0 {TXB0SIDH=0x5e;TXB0SIDL=0x00}
else if....
.else...
这样的语句的时候,检测到的D端口,为什么是不停的变化的?在主函数里面写TRISD=0XF0,端口d的状态也是不断变化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没在函数里面写初始化程序

网友C:
那要详细看看寄存器说明了

楼主:
不同编码之间的转换吧

网友D:
看手册,想目的

网友E:
这个PIC18C 的型号没有碰到过, 碰到的都是PIC18 F

网友F:
十六进制来计算的

网友G:
换算成二进制对应看看

网友H:
不是计算得到的 是配置得到的

网友I:
就是相应的位要置位 有的位要清零 最后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数据

网友J:
请问什么是标准标示符

网友K:
是不是自己随机定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