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串口重映射的问题

楼主(2022-08-10):
PIC24FJ1024GB610这颗片子,在调试的时候,我想用串口6输出Printf打印的内容,在网上找了下,发现大家使用putch()函数重映射一下就能映射到USART6,我发现不用putch函数也能输出打印的内容

楼主:
只能从串口1输出,而不是从串口6输出。

楼主:
单独用 U6TXREG = Ch;      //将需要发送的数据给TXREG
    while( U6STAbits.TRMT == 0);//等待数据写入 也能从串口6发出数据,但是就是无法从串口6输出printf的内容,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侠吗?感谢

网友A:
你需要研究一下单片机的printf做法..

网友B:
印象中好像是下面的调用关系:
printf==>putch==>UxTXREG=ch,

网友C:
必须的用重定向,不然print函数是调用默认的。

网友D:
编译器不是大罗神仙,能知道你想从哪个端口printf……

网友C:
重定向就是满足你的要求的

楼主:
这个问题好奇怪

网友C:
看看你的代码

网友E:
printf需要重定向才能在usart6输出

网友C:
说直接点就是要重写put_char 类似这个名字的函数

网友F:
printf实现了吗

网友G:
这个怎么配置呢

网友H:
以前只是以为单片机才有这个需求呢

网友I:
应该串口输出就可以

网友J:
需要自己定义从那个口输出

网友K:
必须得用重定向

网友L:
需要重映射一下

网友M:
需要研究一下单片机的printf做法

网友N: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重映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