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69P461 evb出现stack overflow的问题

楼主(2022-08-10):
SH69P461 evb出现stack overflow的问题

网友A:
怎么回事啊

楼主:
现在连接板子和MINIICE66后板子上的POWER和STOP灯亮。

网友B:
是板子配置不对

网友C:
代码的原因?

网友D:
应该不是代码的原因,因为即使只写下面的语句也会出现
   ORG        0000H
        JMP        MAIN
        ;TODO: Add your assembly code here
MAIN:
        JMP      MAIN

网友E:
一般来说这个是程序堆栈溢出了 如果确保没错 还是叫代理商fae去你那现场看看最好

网友F:
也可直接联络中颖相关FAE的。

网友G:
一般是由由于EVB的电源选择引起的,建议将SH69P461仿真板上的电源选择JP中的5V及EXT同时用短接即可。

网友H:
我也遇到问题了,我有SH69P48A的EVB,电源正常了。但不知如何下载到EVB执行?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I(2024-03-16):
优化递归算法,减少递归深度,或者使用循环代替递归。

网友J:
减少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数量,使用静态存储或堆分配(如malloc)来存储大型数据。

网友K:
检查链接器脚本或项目设置,增加栈空间的大小。

网友L:
如果程序陷入无限循环或死循环,并且循环体内有栈操作,那么栈空间也可能被耗尽

网友M:
优化中断处理逻辑,减少ISR的执行时间

网友N:
溢出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