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写用户ID的指令

楼主(2022-08-10):
用户ID地址是8000h~8003h,PIC8位单片机,请问写用户ID的指令是什么?

网友A:
看看手册上有没有说

网友B:
static void eraseUserID(uint32_t addr)
{
    uint8_t GIEBitValue = INTCONbits.GIE;     // Save interrupt enable

    TBLPTRU = (uint8_t) ((addr >> 16) & 0xff);
    TBLPTRH = (uint8_t) ((addr >> 8) & 0xff);
    TBLPTRL = (uint8_t) (addr & 0xff);

    EECON1bits.FREE = 1;

    EECON1bits.EEPGD = 1;
    EECON1bits.CFGS = 0;
    EECON1bits.WREN = 1;

    INTCONbits.GIE = 0; // Disable interrupts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EECON1bits.WR = 1;  // Erase like the wind!
    INTCONbits.GIE = GIEBitValue;   // Restore interrupt enable
    EECON1bits.WREN = 0;    // Disable writes to memory
}

static void writeUserID(uint8_t *flashWrBufPtr)
{
    int i;
    uint8_t GIEBitValue = INTCONbits.GIE;     // Save interrupt enable

    TBLPTRU = (uint8_t) 0x20;
    TBLPTRH = (uint8_t) 0;
    TBLPTRL = (uint8_t) 0;

    // Write 3 bytes which uses 6 LOC cells (1 nibble each).

    TABLAT = (flashWrBufPtr[0] >> 4);
    asm("TBLWT*+");
    TABLAT = (flashWrBufPtr[0] & 0x0f);
    asm("TBLWT*+");
    TABLAT = (flashWrBufPtr[1] >> 4);
    asm("TBLWT*+");
    TABLAT = (flashWrBufPtr[1] & 0x0f);
    asm("TBLWT*+");
    TABLAT = (flashWrBufPtr[2] >> 4);
    asm("TBLWT*+");
    TABLAT = (flashWrBufPtr[2] & 0x0f);
    asm("TBLWT*");

    TBLPTRU = (uint8_t) 0x20;
    TBLPTRH = (uint8_t) 0;
    TBLPTRL = (uint8_t) 0;

    EECON1bits.EEPGD = 1;
    EECON1bits.CFGS = 0;
    EECON1bits.WREN = 1;

    INTCONbits.GIE = 0; // Disable interrupts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EECON1bits.WR = 1;  // Write like the wind!
    INTCONbits.GIE = GIEBitValue;   // Restore interrupt enable
    EECON1bits.WREN = 0;    // Disable writes to memory
}
更多操作

网友C:
用烧写器写
理论上也可以用写FLASH的函数来写

网友D:
但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写这个地方,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E:
你看datasheet上有相关userid的写入/读写说明的, 可以在代码中来操作..

楼主:
是想烧录的时候烧进去,找到部分答案了,可以用IDOCS来定义

楼主:
但是这只能写最后一位即000XH,前面三个数字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F:
你看IPE的user guide, 里面有关于这部分的说明的, 烧录的时候, 可以实现自动+1之类的操作...

楼主:
IPE是可以设置,看到了,谢谢。另外有一个问题,DEVICEID为什么不让改,改HEX烧了也一样没变,这样别人开盖不是很容易就**了吗?

网友G:
有没有方法可以擦写DEVICE ID的?

楼主:
或者破坏也行

网友H: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啊

网友I: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么深

网友J:
是用的at指令吗

网友B:
破坏的话还能恢复么

网友I:
设置完之后还能更改吗

网友K:
不能改的。不想别人读,LOCK住。

网友L:
deviceid是真正用来加密的,你改它干嘛呢?能改就没有加密能力了。
另外,你写进去的USERID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别人可以直接抄了你软件,除非你再用服务器来加一重验证

网友M:
这个串号应该可以做通讯的地址

网友N:
这个id可以自行更改吗?

网友O:
这个地址难道不是写保护的吗

网友P:
需要用特定的指令进行更改吗

网友Q:
这个id是用户的id 而不是芯片id

网友R:
楼主说的id是指的芯片本身的那个id吗

网友S:
会不会对芯片造成破坏呢

网友T(2022-09-10):
看看手册上有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