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大电流怎么布线

楼主(2022-08-10):
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了,
就是电流与pcb线宽的问题,

现在,我需要过20A的电流,应该怎么合理的布板和走线,来保证可靠性

网友A:
线宽,铜厚,阻焊喷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铜厚,阻焊喷锡。

用多层板,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B:
还可以多层布相同的线。

网友C:
开窗,镀锡

网友D:
发热问题需要考虑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流都不适合在电路板上走了

网友F:
布线一定要足够宽

网友G:
还要考虑散热的问题哈

网友H:
不建议用多层板 单层板或者双层板最好

网友I:
电路板如何进行开窗呢

网友J:
电路板上的器件密度大吗

网友K:
有个标准文件,将PCB布线宽度,厚度,与通流能力的关系。

网友L(2022-09-09):
20a直接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个标准文件,将PCB布线宽度,厚度,与通流能力的关系。

空间达不到

网友L:
单层或者双面板加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