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3A关闭RC振荡器定时器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2-08-10):
SH79F083A关闭RC振荡器定时器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在使用SH79F083A时,代码选项选择32.768KHZ,初始化时将系统时钟切换到了内部RC振荡器

楼主:
定时器0的时钟源设置为32.768KHZ,在主程序中将系统时钟再次切换到32.768KHZ

楼主:
然后进入空闲模式后,定时器0无法正常工作吗,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真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B(2024-03-16):
可能是时钟源问题

网友C:
检查与RC振荡器和定时器相关的配置寄存器是否已正确设置。

网友D:
可能是电源和复位问题

网友E:
检查中断处理逻辑和优先级设置,看看定时器中断是否能够正常触发和处理。

网友F:
检查关闭RC振荡器和配置定时器的软件代码有没有编程错误或逻辑错误。

网友G:
时钟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