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工具会覆盖用户代码吗?

楼主(2022-08-10):
在MCC生成的文件中添加自己的代码,重新生成代码后会不会清除已有代码?

网友A:
生成新文件时会与旧文件对比,差异之处会让用户自行确定是否修改。

楼主:
有提示要不要覆盖,而且有专门的区域写用户代码.

楼主:
是 自动清除的

网友B:
因该有一个固定的格式进行覆盖

网友C:
有些会有些不会 看规定

网友D:
在指定的地方写用户代码

网友E:
在固定的位置就不会

网友F:
写入的位置不对的话就会被清除

网友G:
是不是就跟cube似的啊

网友H:
这个工具可以用在什么品牌的芯片上呢

网友I:
看你添加的位置了

网友J:
这个需要确认修改的功能很不错

网友K(2022-11-11):
我感觉这个tim ,mcc应该增加个回调,不然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