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10):
WRN_IDL();

WHILE(1)

{
if(b_I1A &&b_I1B&& b_I2A && b_I2B)
{
if((b_A1A==0)||(b_A1B==0))
{
ALM();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
}
else
RUN();
}
}
else
{
if((b_A1A==0)||(b_A1B==0))
{
ALM_IDL();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_IDL();
}
else
RUN_IDL();
}
}

}

网友A:
看不懂,逻辑错误。

网友B:
b_I1A等表示空闲,
b_W1A等表示警告,
b_A1A等表示报警。
多台设备,现在要有报警出报警ALM(),没报警有警告出警告WRN(),没报警和警告出正常运行RUN();
如果有空闲,则运行相应的ALM_IDL(), WRN_IDL(), IDL();

网友C:
总执行那个肯定是满足执行它的条件:b_I1A ,b_I1B,_I2A ,b_I2B不全为1;b_A1A和b_A1B都为1;
b_W1A,b_W1B中有一个为0。

网友B:
我感觉你的第一层if else语句条件存在语法错误

网友D:
条件不明确,那么只能执行else语句了!

楼主:
嗯,我也考虑到了

网友E:
这个程序的逻辑不简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