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进入定时器3,哪里设置有问题啊

楼主(2022-08-10):
#include<SH79F166.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SR_Timer3 (void);
void init_devices(void);

void main(void)
{init_devices();}

void init_devices()
{EA=0;
Time3_init();
CLKCON=0x00;  //
PWM10ms_data=PWM10ms;
EA=1;
}

void Time3_init (void)
{T3CON=0x90;
TL3=0x96;
TR3=1;
}

void ISR_Timer3 (void)
    {
if(in_AC_cycle!=0)in_AC_cycle--;
if(Cycle_dat<0xfe){Cycle_dat++;}else{Input_AcValue=0;}
if(delay_us_timer!=0)delay_us_timer--;//
if(OnInvDelay!=0){OnInvDelay--;}
//off_RedLED;//
if(sys==bat_work||sys==Test)
      {

               if(OnInvDelay==0)
                 {if(PWMflag==0){run_pwm0();}
           if(PWMflag==1){run_pwmx();}
           if(PWMflag==2){run_pwm1();}
           if(PWMflag==3){run_pwmx();} }

        }
       else{close_PWM();}
    }

不进入定时器3,哪里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A:
你没有开启TIMER3对于的中断使能控制位,IEN1的第四位ET3

网友B:
在EA=1那句的前面加入“IEN1 = Bin(00010000); ”就可以了。

楼主:
我已经是这样设置的了,可是就是不进入定时器啊 。

网友A:
#include<SH79F166.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SR_Timer3 (void);
void init_devices(void);

void main(void)
{init_devices();
while(1); //程序不能运行结束。

void init_devices()
{EA=0;
Time3_init();
CLKCON=0x00;  //
PWM10ms_data=PWM10ms;
IEN1 = 0x10; // 打开Timer3中断
EA=1;

}

void Time3_init (void)
{T3CON=0x90;
TL3=0x96;
TR3=1;
}

void ISR_Timer3 (void) interrupt 11 //中断响应需要采用关键字,中断地址在0x5B
    {
if(in_AC_cycle!=0)in_AC_cycle--;
if(Cycle_dat<0xfe){Cycle_dat++;}else{Input_AcValue=0;}
if(delay_us_timer!=0)delay_us_timer--;//
if(OnInvDelay!=0){OnInvDelay--;}
//off_RedLED;//
if(sys==bat_work||sys==Test)
      {

               if(OnInvDelay==0)
                 {if(PWMflag==0){run_pwm0();}
           if(PWMflag==1){run_pwmx();}
           if(PWMflag==2){run_pwm1();}
           if(PWMflag==3){run_pwmx();} }

        }
       else{close_PWM();}
    }

网友C:
应该是MCU自己复位了,还没到1秒就再次初始化了TIMER3

楼主:
嗯,难道这款芯片的定时器还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楼主:
我仿真的时候。设置断点在定时器那 就是没进去过

网友D:
没有什么特殊的,应该还是你的程序不对。

网友E:
timer3的寄存器在bank1
INSCON = 0x40;//切回BANK1
T3CON=0x90;
TL3=0x96;
TR3=1;
INSCON = 0x00;//切回BANK0

网友F:
如果你开启了看门狗,而且设置的WDT时间小于1秒就会出现复位

网友A:
因为你在main主程序中没有做清看门狗的动作。

楼主:
哦!但是我还没启用WDT功能啊,没设置看门狗啊!

网友G:
由于timer3控制寄存器在bank1,所以在写之前要置bank

一下的程序我调试过,可以运行。
#include<SH79F166.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devices(void);
void Time3_init (void);
void ISR_Timer3(void);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程序不能?行?束。
}

void init_devices()
{EA=0;
Time3_init();
CLKCON=0x00;  //
//PWM10ms_data=PWM10ms;
IEN1 = 0x10; // 打?Timer3中?
EA=1;

}

void Time3_init (void)
{
INSCON = 0x40;
T3CON=0x00;
TL3=0x96;
TH3=0xFF;
TR3=1;
INSCON = 0x00;
}

void ISR_Timer3(void) interrupt 11 //中???需要采用??字,中?地址在0x5B
    {
//if(in_AC_cycle!=0)in_AC_cycle--;
//if(Cycle_dat<0xfe){Cycle_dat++;}else{Input_AcValue=0;}
//if(delay_us_timer!=0)delay_us_timer--;//
//if(OnInvDelay!=0){OnInvDelay--;}
//off_RedLED;//
//if(sys==bat_work||sys==Test)
//    {
//
//             if(OnInvDelay==0)
//               {if(PWMflag==0){run_pwm0();}
//         if(PWMflag==1){run_pwmx();}
//         if(PWMflag==2){run_pwm1();}
//         if(PWMflag==3){run_pwmx();} }
//
//        }
//     else{close_PWM();}
      if(ACC == 0);

   }

网友H:
楼上主要是加了两句INSCON = 0x40;INSCON = 0x00,你试试行不行

网友I:
对,应该没问题

楼主:
可以进入定时器中断了

网友J:
遇到过这个问题, 补充一下解决方案
对于某些SH79F型号 如79F6484, 还需要将 IENC1中的ET3位置1.

网友K:
有时候你自己没开看门狗但是不代表它不在那

网友L:
这样设置是否正确呢?

网友M(2022-10-07):
没啥特色用法吧

网友N:
没开启定时器的中断使能

网友O(2023-07-26):
EA=1那句的前面加入“IEN1 = Bin(00010000);

网友P(2023-09-28):
应该是其他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Q(2025-09-25):
定时器 3 未进入可能因设置问题:未使能定时器时钟;初始化时模式 / 分频值错误;中断优先级低被屏蔽;未开启定时器中断允许位;硬件引脚冲突;或代码中未启动定时器(如 TR3=1)。检查相关寄存器配置,确保中断向量正确,逐步排查初始化流程。

网友Q:
检查定时器 3 是否使能:确认相关寄存器(如 T3CON)中使能位是否置 1。检查时钟源:定时器是否配置正确时钟源及时钟分频。检查中断设置:中断允许位是否开启,优先级是否合适。检查引脚复用:是否冲突导致定时器无法工作。

网友R:
定时器 3 不进入中断,可能设置问题:1. 未使能定时器 3 时钟;2. 中断允许位(如 ET3)未置 1,或总中断 EA 未开启;3. 计数 / 定时模式配置错误,未达到溢出条件;4. 初值设置不当,未产生溢出;5. 中断向量地址错误,未正确绑定服务程序;6. 外设复位未释放,或存在寄存器配置冲突,需逐项排查寄存器设置